[电动] 牧田快速充电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9-08-23):
最近收了个牧田110改220的充电器,故障为插上电池后充电几秒钟后红绿灯交替闪烁并报警,求助论坛大神这是哪里有问题需要怎么维修

网友A:
先确定一下电池是好的吗?这个情况一般多数是电芯不好了

网友B:
我有一个是一模一样的毛病,扔在家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电池是好的吗?这个情况一般多数是电芯不好了

电池没问题两块电池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是一模一样的毛病,扔在家吃灰

希望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没问题两块电池都不行

这样测试对充电器显然不公平,你应该换个充电器如果都能充才说明电池没故障,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试对充电器显然不公平,你应该换个充电器如果都能充才说明电池没故障,哈哈哈 ...

用其他充电器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