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访问不了二级路由(已解决)

楼主(2019-08-23):
openwrt:

主路由网段192.168.1.X,其中192.168.1.13是二级路由WAN口,二级路由网段是10.168.1.X,别问我怎么用这个网段,默认的。

为了能访问到二级下面的设备,在一级路由做静态路由,两条,只看第一条,下面那个暂时还没用:

结果毛用没有,根本不会找二级路由

防火墙设置一下,全接受:

还是没用。

看一下活动的路由表,刚才那两条根本没在里面:

打开network配置文件一看,里面是正确的:

config route
        option interface 'lan'
        option netmask '255.255.255.0'
        option gateway '192.168.1.13'
        option target '10.168.1.0'
        option type 'anycast'

但是就不管用

PING不通,TRACERT走不了……

楼主:
然后PUTTY上去,直接写了一行

route add -net 10.168.1.0/24 gw 192.168.1.13

这下对了,活动路由里有了。

满心喜欢再PING一下,麻蛋,还是老样子……

网友A:
我很好奇你的1万MB是哪里来的,能不能分兄弟一点
访问二级要在二级做网络穿透,别问我怎么做,我也不懂

网友:
一级路由访问二级路由,就相当于外网访问内网,内网IP地址要做映射,映射到外网才可以访问。

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要这么干才可以。

网友:
先试一试在自己电脑上添加一个静态的路由看能不能ping通呢

网友B:
直接接根网线到二级路由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的1万MB是哪里来的,能不能分兄弟一点
访问二级要在二级做网络穿透,别问我怎么做,我也不懂 ...

那个M币是真金白银,我买东西的时候充值的,没用完,现在换购的都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只好放在这里。

网友C:
我以为,这个路由表不支持静态路由,只支持默认路由。静态路由要设置“下一跳”,及下一跳接口,而不是网关。而且二级路由也用的家用路由吧?有的路由器支持多WAN口路由,可以试试不用LAN,只用WAN口来路由不同的网段。因为LAN口要过NAT,NAT不做IP地址映射的话。是单向的。不从里面打洞。外面是访问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根网线到二级路由不就行了

本来就是用网线接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这个路由表不支持静态路由,只支持默认路由。静态路由要设置“下一跳”,及下一跳接口,而不是网关 ...

都是家用路由,二级路由是蒲公英VPN,做的旁路,本身是带WAN口转发的,看官网教程上只在一级路由做静态路由就OK,如果是NAT的问题就麻烦了,我对NAT没什么概念……具体是卡在哪一步,能通过TRACERT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家用路由,二级路由是蒲公英VPN,做的旁路,本身是带WAN口转发的,看官网教程上只在一级路由做静态路 ...

通过tracert看,没有到达10网段的路由。所以走了默认路由。而那个添加“静态路由”的界面我也只看到了添加默认路由的功能。这个功能适合多个宽带组合上网。

网友D:
当交换机用就是了,没特殊需要折腾啥,这系统功能是强大,但没技术不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交换机用就是了,没特殊需要折腾啥,这系统功能是强大,但没技术不好折腾 ...

都说了是VPN,应该算是特殊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用网线接过去的

电脑直接飞线到二级路由,然后就正常登陆可以了

楼主:
实在没办法了,我怀疑一级路由有问题,明天找几个旧路由组个网再试试。

修改PC端加一条临时路由一次成功,能访问二级路由下面的所有东西:

C:\Windows\system32> route ADD 10.168.1.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3 METRIC 3
操作完成!
C:\Windows\system32> route print
===========================================================================
接口列表
16...00 00 40 80 70 24 ......Marvell Yukon 88E8070 PCI-E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1...........................Software Loopback Interface 1
===========================================================================

IPv4 路由表
===========================================================================
活动路由:
网络目标        网络掩码          网关       接口   跃点数
          0.0.0.0          0.0.0.0      192.168.1.1    192.168.1.196     25
       10.168.1.0    255.255.255.0     192.168.1.13    192.168.1.196     28
        127.0.0.0        255.0.0.0            在链路上         127.0.0.1    331
        127.0.0.1  255.255.255.255            在链路上         127.0.0.1    331
  127.255.255.255  255.255.255.255            在链路上         127.0.0.1    331
      192.168.1.0    255.255.255.0            在链路上     192.168.1.196    281
    192.168.1.196  255.255.255.255            在链路上     192.168.1.196    281
    192.168.1.255  255.255.255.255            在链路上     192.168.1.196    281
        224.0.0.0        240.0.0.0            在链路上         127.0.0.1    331
        224.0.0.0        240.0.0.0            在链路上     192.168.1.196    281
  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            在链路上         127.0.0.1    331
  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            在链路上     192.168.1.196    281
===========================================================================
永久路由:
  无

IPv6 路由表
===========================================================================
活动路由:
接口跃点数网络目标                网关
  1    331 ::1/128                  在链路上
  1    331 ff00::/8                 在链路上
===========================================================================
永久路由:
  无
PS C:\Windows\system32> ping 10.168.1.1

正在 Ping 10.168.1.1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0.168.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0.168.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0.168.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0.168.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10.168.1.1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0ms,最长 = 1ms,平均 = 0ms

楼主:
直到昨天,一级路由还是不能找到二级路由,在PC端做路由能通,说明二级路由设置没有问题。

今天准备搞大动作,把几个路由全找出来挨个测试,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自己居然通了!

同样的命令,同样的操作,昨天还是找不到路,今天就好了,这中间没有对路由器做任何操作,重启都没有过,它就自己好了。

网友:
一般出现这个问题,先关机重启,最后重新刷机,还是不行就wireshar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