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速车二次改进,加灯加表+20190819

楼主(2019-08-23):
20190819
    早上照旧,起来上班,无活玩,10点40来个充电1¥的,2019年8月19日10:48:06

    一上午无活,后来想起试验地面波来,先前去年网友赠送的地面波机器,没有ANT,不方便,

    试了几次拉很长的线,碰巧了才能出来几个台,可不如人家地面波哥那小磁铁天线,吸在哪都出台,

    所以我今天豁出去一天时间,来进行试验,无奈,一上午无果,

    中午之前,按网友提出的方案,用1.5的单芯电线挝了个12CM八边双四方天线,焊上馈线,无效,还是不行,

    强度最大也不过20,能锁不能出台,下午继续折腾,

    一下午,无活无人来,快递送来所谓十八月饼,真小啊,跟我键盘上的穿梭键一般大,整个就是象棋子啊,

    再买一套就能凑一副象棋了,还能一人富裕俩啃着。

    MD,真坑啊,吃起来也没啥味道,比蜡好吃点有限。

    掰开很费劲,不知道啥材料的,看了广东那边什么珍珠奶茶,果汁都可以造假,

    摆着几个苹果梨的,可从来不用,买的材料一勾兑,就出来有果肉纤维的果汁饮料了还鲜榨,

    一袋原材料12块钱,可以冲100杯,WK,了不起,真会做买卖,

    据说这些所谓果肉都是人造的,也不知道这月饼是啥棉花套子弄的吧?

    真吃不出月饼味来。后来老爷子来,这是听我昨天说了,要让他拿个老卢给的电扇去西边,

    于是,专门跑来,干脆,一个电扇,一个我表姐去年让我修好的那3Wled灯管的台灯,

    还有狼魂兄给的那块高配小板子都捎去得了,逼急了就换板子了。

    再多了他也拿不上去,先这样吧。

    打发他去西边,我继续研究,还是没人来,

    一下午没进展,双四方天线也试过了,12CM(13)一段的1MM以上的铜丝直棍也试了,

    开始13CM用5号电池盘圈,最好状态可以达到双四方天线的24-25强度,

    可稍微动一下几何尺寸就不行,有可能一点都没了,真麻烦,调整来去,不行,

    后来拉直试试,也有4-5个信号强度,担心是不是尺寸偏差,于是,掐了1CM,结果彻底没戏,手欠啊。

    最后干脆拉倒,从一家广东的,找了个7¥的也不分公母了,直接订货,希望能发,

    又从另一家四川的,看到个样品,2.4¥带1米线好像是SMA头的,也是坐墩,垂直12CM的,也要了一个,

    看谁给发吧,不折腾了,太费事。2019年8月19日18:40:313

楼主:
    2019年8月14日车子改灯加表

    下午来了无活,玩,拾掇自己的车子,再来活也不干了,

   我这次对电车的改进,先是改电池,之前,因为车子坏了小半年,没骑,

    这一段时间车子放得电瓶都没电了,

    强行充电也不许,后来查发现是2X3的笔记本1865电池坏了一对,只有7V多了,

    而且,坏的还是不过电的,强行扎了一次,放气出来,好了一阵,但是也只好了一个,另一个没起作用,

    无奈,只好这么凑合这一阵,结果后来干脆不管用了,越来越存不住电,

    以前充满了可以3+10W用3小时(40WH的电池)

    现在好,每天晚上累计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5分钟,开始几天充一次,后来一天一次都不行了,

    最后,干脆连晚上去西边这一路都顶不下来,连续几分钟就明显看着电量下降,亮度偏暗,必须换了,

    于是,这次先看它,拆开一看,后边俩电芯正极已经开始冒水腐蚀极板,且把上面的电池的皮也啃了,锈了,

    没法子。拆除,实测只有3V5↑↓,接个汽车尾灯,马上就2.65,实在是TCL,

    没法子,找一对并联的实测2100MAH的顶上(以前的每组都在3600-3880之间,这个少点但是不是大问题,

    毕竟焊接需要大焊点,担心塞不回去了,这个不用,本身已经连好了,所以省事。

    装好后测试,电压已经12.22,充电电流1A多,充满按12.60,然后充电,一边充电,一边给它设计输出口,

    不再直接出线了,太危险,一旦短路,没办法救,

   最终,还是选择5521DC口,上下不同,充电是5512(细轴的),放电是5521粗头的,使用音叉头,自适应,

   这样活头了,将来比较安全,也等于有个开关了,

   然后,就是固定我1500M买的那灯,用固定胀闸的铁箍带,一个包缠在车把轴上,一个全长作为跟灯连接的东西,

   这样,就没事了,由于灯下面的螺孔太靠近灯壳体,铁箍带显得宽1MM,需要剪去一条,才能够得上,

   这样,这根长差不多15cm的前出很长的固定杆,将灯往前送了这么远,

   尾端螺孔跟另一条环箍的俩孔拧上螺丝固定死,就目前说,还是很紧,不错,完美,

    可以说,这灯,全靠这铁片支楞着。很滑稽。

    然后,将原来的3W兆丰灯泡省掉,直接投入这灯,将尾灯的线也直接并联在它上面,

    热缩,引出三根线,红黑白,回到控制盒里。这边先暂告段落

    然后,给控制盒子中间开方孔,安装0.3寸的数字表,显示12.6,蛮好,固定是个麻烦,

    最终,使用2.5的螺丝,配合弹簧,将表头悬吊起来,这年头不是讲究悬吊系统吗,

    弹簧调整适当,刚好让表头露出跟外壳接近平面,还有一定的力道顶住螺母,

    当然,如果遇到颠簸,也可能加速螺丝的掉落,将它跟3W这路并联,只有使用大灯的时候,才显示电压,

    这样就不用单独的开关了,很理想。最后是总装,为了按表头,将开关和线路全拆散了,

    现在重新布线,做头,最后,竟然还塞不回去,越精简越麻烦。唉。

    最后总算装回去了,不错。这大灯,功率足3W(12V下,电流大概250-300MA,里边又是大散热片,

    所以,还非常亮,不担心烧掉。太棒啦,比下面那10W的都强,主要也是高灯下亮,已经很美了,

    就是喇叭不适合低压,声音小,只好还用原来的喇叭跟它并联,这样就没事了,这回可以美一阵了。

网友A:
几年前在老家做过一个菱形天线,可以收到DTMB的信号台不多,用竹杆撑高可以多收一两个台,这个要注意方向。

网友B:
前排围观。。。。
自己做天线,精度和尺寸很不好控制的,偏差一点频点就不对了

网友C:
装备比车贵系列!

网友B:
前面说了半天电池,还以为是电动车呢

网友D:
客户1、充电1元。
这个象棋好啊,咱俩下棋,我吃您一个卒,您吃我一个兵。谁赢谁饱。

网友E:
买一个发电花鼓换上,

网友F:
自行车挺牛逼 我想做个fm天线 放室外 用有线的馈线接到室内车机用 需要简单好找的材料 不知坛友门有何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在老家做过一个菱形天线,可以收到DTMB的信号台不多,用竹杆撑高可以多收一两个台,这个要注意方向。 ...

这玩意对方向和位置要求特高,可是地面波哥的地面波天线就没那么苛刻,直接放桌上就行,我现在特别想让他拿他那套机器来试试,换一下他的天线看看,可这厮,用不着我就不来,那天打电话找他,跟我说在山东呢,他倒是不得罪人,一个劲好,行木问题,就是好几天了不理我茬,这不,天线都买回来了,还不露头呢,现在到的天线真的,只有几个特定地方才能收到10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围观。。。。
自己做天线,精度和尺寸很不好控制的,偏差一点频点就不对了 ...

哈哈哈,是啊,何况这天线还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备比车贵系列!

嘿嘿嘿,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了半天电池,还以为是电动车呢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户1、充电1元。
这个象棋好啊,咱俩下棋,我吃您一个卒,您吃我一个兵。谁赢谁饱。
...

杀完一盘,双方都饱了,下一局还得去买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发电花鼓换上,

嘿嘿嘿我这车子不值花鼓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行车挺牛逼 我想做个fm天线 放室外 用有线的馈线接到室内车机用 需要简单好找的材料 不知坛友门有何高招 ...

随便找根火筷子吧

网友:
还真有地面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找根火筷子吧

不行 太敷衍了

网友:
车子没电机差评,象棋月饼好评,老胸找个对手下棋,互相吃掉对方的子,分出胜负后剩下的子我来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嘿我这车子不值花鼓钱了

花鼓闲鱼买一个几十块钱,我的自行车三百多买的二手,现在买配件都买一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