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现个一芯主控FC1179的特殊功能!

楼主(2019-08-23):
忘了是从拼多多,还是从淘宝买的双头U盘,颗粒拆了,剩个板子,一直在那放着。
昨天拆了个坏固态,拆了几个TSOP48 的B0KB颗粒,29F384G08EBCBB,48G的3D TLC颗粒,然后就贴上了。

高格或以原厂片量产出来,容量有45G,但跑圈不过,有20M失败。
用低格,跑了4个多小时,量产成功,但只产出了16G。

测速
整个测试过程,读写速度很稳定,几乎没有波动。

跑圈能过,跑圈过程写速度也没有波动。

然后我在想,一芯的这个主控,是不是把TLC量产成MLC或者SLC来用了呢?

欢迎参与讨论!

网友A:
我猜只是单纯的ECC很高,屏蔽了很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只是单纯的ECC很高,屏蔽了很多块

那有可能屏蔽了所有的TLC位,读写只在SLC位和MLC位进行

网友B:
b0k单ce写入也有20m+,跟一芯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0k单ce写入也有20m+,跟一芯没有任何关系

好吧,我看能不能把全容量量产出来。

网友:
你的芯片体质太差了吧!

网友:
ECC调大,容量会曾大

网友(2021-08-22):
  捡个小U盘  只有个抖音图标 插电脑没容量  正在量产中  这速度感人  一夜应该能走完吧   折腾半天 才显示出 一芯1179

网友(2021-12-20):
有教程不。量产半天不动的!

网友:
你都把ECC设置成4了,,,,,,

网友:
锁BIN级了?把锁定BIN级关掉,否则容量只是2的次方数,然后ECC调小应该就能大一些了……

网友C(2023-04-22):
请问范哥,fc1179主控上最快的颗粒是啥啊?

网友D:
早期FC1179开pSLC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范哥,fc1179主控上最快的颗粒是啥啊?

4CE主控的话只要把CE堆满就行,任何颗粒都能20M+
单die的话我见过最快的是HY3DV6,单die直写19MB/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FC1179开pSLC案例

速度才16?感觉是p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