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不上电的华为荣耀WS831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8-23):
朋友家的,用着用着不亮了,我还头一次知道荣耀还出路由器
故障现象:不上电。

下面开拆:

外型:方方正正

开拆:拆下两边脚垫下的四个螺丝,就轻易分家了:

底座里面有配重:

本来以为会有多层板,结果:

空空的壳里只放了两个天线:

不知道这么一点的电路板为什么要放那么大的壳。

研究了一下,电源适配器输出正常,这就超出我的维修能力了

谁会修用M币带走吧,积分交易区同步出售。

完毕,有爱心的同志们可以给加点M币了

网友:
看图片像是进过水!

网友:
你这拍照的水平也是可以了,

网友:
5G都没有,只有2.4G,20块钱谁会要啊

网友:
你头像我看了十秒才看出来是只蝴蝶

网友:
像是雷击的,蛤蟆芯片不好玩啊!

网友:
电源换一个还不行的话,就是内部DC-DC挂了,

可以尝试测量DC-DC前后有无短路,没短路后面无输出,就可能是DC-DC芯片挂了。

可以外观电源小板修复,或买芯片更换。

网友:
螃蟹芯片无爱

网友:
电源接口元件太精简了

网友(2021-06-22):
荣耀也太简约了

网友:
我的游戏版是两板叠加的

网友:
数码论坛一直逛,但电路都看不懂,补焊,断线啥的还好办,这些元器件挂了的我是直接放弃治疗。买新的

网友(2022-04-24):
怎么有M币,有爱心的同志们可以给加点M币

网友(2022-06-13):
还可以了,看起来有功放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螃蟹的无线芯片提供双频信号,华为早期的海思双核处理器,内存128.百兆接口。2年前海鲜市场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