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威刚SP600固态,不认盘,请教如何开卡。

楼主(2019-08-23):
威刚SP600固态,不认盘,请教如何开卡。

主控JMF670H的,用JMF20329来开,短接JP2能短时认盘,上面的南亚缓存芯片很热,手摸上去烫手,几秒后就不能认盘了,导致开卡都 没办法进行,
请教各路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引起?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威刚SP600固态,不认盘,请教如何开卡

网友:
请楼下高手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A:
目测内存坏货内存供电坏了。

硬件问题开卡是没用的,找人修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内存坏货内存供电坏了。

硬件问题开卡是没用的,找人修修吧。

谢谢老哥,我也怀疑供电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修得好吗?多少钱?

网友B:
不短接JP2,短接闪存数据脚试试看?

网友:
发烫不会是哪短路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修,真要是内存供电的问题,修一下少说收你三十块吧,不如换个2246了

网友:
内存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短接JP2,短接闪存数据脚试试看?

具体哪个脚,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脚,能指点一下吗?

任意数据脚,就是不知道你的板子有没有引出来

网友:
威刚SP600固态,不认盘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电源问题

网友:
可能是硬件出问题,用软件没办法解决,拆颗粒换板吧,做U盘也行

网友:
新来的   报个到

网友:
加热主控看看呢

网友:
闪存取下来 找u盘主板看可以用的话 主控有问题

网友:
看看哪里发热,有时候直接断开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