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日本kaise SK-2指针万用表

楼主(2019-08-23):
其中r13电阻坏了,不知道阻值,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感觉是 国货吧  那电阻

网友:
很有山寨气息

网友:
真的不像鬼子货

楼主:
可是那是2006年从日本带回来的

网友A:
我的一个MF-47表RX1K电阻档去直接测了220V结果电阻烧糊冒烟了但电阻值没变,电阻烧糊了不一定就是坏了楼主可以检查下烧糊的电阻是哪个档位,如果不影响测量就不用管他。

网友:
:titter:25元地摊货。可以回收了

网友A:
好像这里铜箔也烧断了?

网友B:
出口货都被你又买了回来

网友:
真的难以想象这是从日本带回来的,2006年在国内,最便宜的破指针表,除了外壳不太一样,这内部构造跟这差不多,我想问问,那保险丝是原厂就那样的,还是楼主后来自己弄的。

网友:
谁带日本去的,你又给带回来了,这玩意质量不如多年前2元店那种啊,2元店里面有3元5元10元商品,万用表10元,感觉比这个也强啊

网友:
这是日本的2元店卖的义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里铜箔也烧断了?

等上班在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口货都被你又买了回来

不是买的,日本工作的时候问日本人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MF-47表RX1K电阻档去直接测了220V结果电阻烧糊冒烟了但电阻值没变,电阻烧糊了不一定就是坏了楼主 ...

×10这挡不能用了

网友:
只有那个表头是日本制造的吧

网友:
只是电阻电压电流基本的测量都有。我以前见到过最简单的山寨指针万用表,只有电阻电压两个模式。

网友C:
想不到日本也生产这垃圾表!跟中国山寨货有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日本也生产这垃圾表!跟中国山寨货有得比。。。。。

我很赞同,不够既然楼主说是日本工作时日本人给的,那说明义乌货出口咯。

建议楼主跑一下电路,看看r13前后档位的阻值,大婶们很快能推算出来。

网友:
显然是山货,写了日本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