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一个倍量镍氢傻充,Doublepow DP-U21

楼主(2019-08-23):
虽说这个价格不能要求太高,能用就行了。
直接上图吧。

线长25cm,中规中矩。

铭牌,电流可以看到150ma,算是比较慢的了。
然后开始拆。

黑色的是一个整流二极管,然后电阻限流。由于单个电阻承受能力有限,所以采用了两个电阻并联来分担电流。

反面就这样,光秃秃的。
就这样吧,从网上撸了一个电路图,准备拿着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山寨的吧

网友:
输入5v本身就不需要充电器里再内置变压器了,输出接一个二极管降压,然后每槽两颗56欧姆并联用作限流,也就是输入5v-0.7v(二极管压降)=4.3V,4.3/(56欧姆两个并联阻值为28欧姆)28欧姆=0.153A,这是他们的算法,测试实际还要用4.3v-电池电压1-1.4v,然后算出的才是实际电流,也就是90-115ma左右。这么小的电流, 你把电池挂上去冲他几天也不会坏的。下图是我改装的,用了16欧姆电阻,电流提高到200ma左右,适合5号镍氢,原来的适合7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山寨的吧

倍量就是这么垃圾,劣币驱逐良币,爱淘宝全被这个垃圾品牌刷屏了。

网友:
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很简单的玩意

网友:
越简单的越可靠,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配合定时器充电更省心。

网友:
充电电流要求不大的话,这充电器不用改,5v输入进去的,安全得很

网友B:
我去!这么简单!
我买的是飞狮2700mah  8节+配套的飞狮BC-0905A四格智能充。
就是现在这个气温,室内不开空调的话,充四节电池,外壳和电池都比较热。具体多少度的温升没有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这么简单!
我买的是飞狮2700mah  8节+配套的飞狮BC-0905A四格智能充。
就是现在这个气温,室内不开 ...

这个要看充电电流,这个实际才100ma,冲死他也不会太热,而你的智能冲我估计电流500ma以上,充电算法不行,肯定热

网友:
我觉得先弄个迷你降压板,转到1.4V效率能高一些,而且不会拒充,1.5V以上给镍氢充电,没有算法的话电池容易热失控。

网友:
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小电流充电,临时用用还可以。外壳看着还不错,愿意的话,可利用一下外壳,使用4056充电板改装个14500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2023-06-02):
电路虽然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傻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