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怎么添加主控支持列表

楼主(2019-08-23):
th58teg8e2hba8c   这个型号的闪存片的数据怎么加进IS903主控的支持列表中去

网友:
[TH58TEGxD2HBAxx-98DEA48276D6]

Vendor=Toshiba
FlashID=98DEA48276D6
Feature=24M64_6D2H
MLC=1
Planes=3
PageSize=8192
Blocks=4164
Die=1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64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7E1
SetTiming=0
GPT=1
INT=3,7,195,1028,3,174,0,1,1,2,0,2,0,0,8
IO=4,X,X,2,4,6,8
PJM=0,0,5,5,5

本来就有

楼主:
你的事什么版本?

楼主:
只检出7D    量产出来只有16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