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华硕飞行堡垒适配器拆解(PA-1121-28)

楼主(2019-08-23):
咸鱼买的二手19V 6.32A 120W的华硕飞行堡垒适配器,说是正品,拆开看了下,应该还行吧,求大佬指点。由于还要DIY用,里面就不全拆了。

网友:
怎么才120W,坠机堡垒果然低一级,自用的笔记本配到了180W:biggrin:。
既然买,应该直接上180W。

网友:
感觉华硕的店员 普遍做工用料 差一些

网友(2022-05-16):
让我看看16脚芯片有没有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