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RDUINO MEGA2560 电路故障求助

楼主(2019-08-23):
ARDUINO MEGA2560 插电灯不亮,一会儿保险就烫手。接电脑也没反应。感觉应该哪里短路了。求诸位高手、大神给看一下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一般是ams1117的问题,或者有电容短路,就这么几个原件,量下方便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ams1117的问题,或者有电容短路,就这么几个原件,量下方便的

在网上找了些图片对比了一下,2560芯片是不是焊错了,转了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2560芯片是不是焊错了,转了180°。

网友:
正好可以换其它芯片的,STM, ES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