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的格力空调遥控器,空调出风(在遥控器上可显示朝上),但现在没有

楼主(2019-08-23):
如题:以前有的格力空调遥控器,可以把空调出风设定在朝上(在遥控器上有显示朝上),设定在朝中间(在遥控器上有显示朝中间),设定在朝下(遥控器上有显示朝下)

现在的格力空调 遥控器,普遍没有这种功能了,要想设定空调出风朝上(必须自己看着空调出风口摆叶,估计摆叶在最上方,再按上下扫风,才能设定),这种必须要自己观察。

有小孩的家庭,必须把设定空调出风朝上

为什么以前有的格力空调遥控器,可以把空调出风设定在朝上(在遥控器上有显示朝上)?这是空调的功能还是遥控器的功能?可否改动遥控器,可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估计是不可能的,原来的出风口电机带步进功能,现在出风口电机不带步进了吧!(个人理解)

网友:
上淘宝,购买一个空调出风遮挡的小物件,安装在出风口下,可以,在一定程度是,视同“空调器出风设定在朝上”

网友:
空调风挡。。。。。

好东西。也就十几块包邮。

网友:
越来越回去了!活回去了

网友B:
现在有的格力还是有这个功能的,我刚装的就有

网友:
缩水了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不可能的,原来的出风口电机带步进功能,现在出风口电机不带步进了吧!(个人理解)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这个空调遥控器,可以把空调出风设定在朝上(在遥控器上有显示朝上)  这个功能是遥控器的功能设置?还是室内机电路板的功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格力还是有这个功能的,我刚装的就有

请问老师,这个空调遥控器,可以把空调出风设定在朝上(在遥控器上有显示朝上)  这个功能是遥控器的功能设置?还是室内机电路板的功能设置?

网友:
有些遥控器有风向指示,,有些木有,但是不是每次开机都是关机前的状态,,这个就木有留意过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关机前的风口朝向是上,下次开机的时候风口方向还应该是朝上的,空调也有记忆效应。  如果没猜错的话是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专利,海尔还是哪家的专利,因为限制,就只能人工停风挡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