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ipv6的4G路由器

楼主(2019-08-23):
各位大神们,请问下哪款4G转有线的路由器支持ipv6,且能外网通过ipv6访问该路由下设备的

网友:
4G的还要有线的这个高端了,等土豪来推荐了,咱就看看吧

网友A:
华为4G路由2,B311AS-853,我前几天买的这个,华为基本上新品都更新ipv6了

网友:
帮顶,楼上的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4G路由2,B311AS-853,我前几天买的这个,华为基本上新品都更新ipv6了

这个我有啊,确实支持ipv6,问题是外网ipv6不能访问路由下获取ipv6的设备

网友:
等土豪来推荐了

网友:
K2PA1 A2 刷固件就能支持IPV6

网友:
不知道你的4g是什么,是2.4g吗?还是5g,还是可以插手机卡的4g。ipv6路由器我有,普通的都可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4G路由2,B311AS-853,我前几天买的这个,华为基本上新品都更新ipv6了

如果v6地址无异常的话,可能需要设置路由器的防火墙。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路由器。

网友:
应该都支持吧

网友:
fx不知道支不支持ipv6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普通4G路由器下挂一个能内网穿透插件的路由器吧

网友(2022-06-06):
应该就是路由器自身带的防火墙 关闭了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