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ord精灵3.1.1版包含72个工具,支持WORD和WPS

楼主(2019-08-23):
Word精灵3.1.1版包含72个工具,用于强化WORD的功能。
它支持32位和64位的Word,支持Word 2010、2013、2016和2019,支持WPS 2016和2019,也支持Office 365
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b_5Ph-NUh1Q8zKwAOpJIA 提取码: gsxk

安装教材

补充内容 (2019-10-9 19:03):
3.2版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VuvEODftLC45OVOSG8jvQ 提取码: sx5n

补充内容 (2019-10-26 20:02):
Word精灵3.3版(75个功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QWbOOJOl4vuordUeFYupQ 提取码: u1gc

楼主:
将Word表格导出到Excel中

楼主:
批量插入图片到Word中去

楼主:
批量拆分文档

楼主:
瞬间选中数值  并做计算

数值金额大小写

网友:
这个不错,收费吗?

网友A:
感谢分享!楼主好人,Office 2003可以用吗?

网友:
谢谢分享。顺便又去把excel插件下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楼主好人,Office 2003可以用吗?

不支持WORD2003和2007,支持2010 2013 2016 2019,也支持WPS

网友:
厉害了,使用时真方便不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瞬间选中数值  并做计算

很好啊  很感谢啊

楼主(2019-10-09):
3.2版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VuvEODftLC45OVOSG8jvQ 提取码: sx5n
序号名称功能说明
1导出所有批注批量导出当前文档中的所有批注到Excel工作表中。
2表格最佳宽度让当前文档中的所有表格自动调整为最佳宽度。
3导出表格到Excel单表将当前文档中的所有表格导出到Excel工作表中,有多个表格时会按先后顺序在同一个工作表中逐一罗列出来。
4导出表格到Excel多表导出表格时将每一个WORD表格保存在单独的工作表中,即WORD中有多少个表格,则在Excel中生成多少个工作表,逐一存放,同时还生成工作表目录。
5选中所有表格选中文档中所有表格,便于后续的操作,例如删除、添加样式、修改边框等。
6拆分跨页表格当表格跨页时(Excel中复制到Word中的表格),第二页的表格会缺少上边框线,打印后太难看。本工具可以将跨页的表格拆分成两个表格,分别显示在两页中,从而解决问题。
7标示最大最小值可以将当前选中的表格中的最大数值和最小数值用不同颜色标示出来。
8按行标示最大最小值将当前选中的表格每行标示一次最大值和最小值。
9批量缩放图片按指定的倍数批量放大图片,或者按指定的百分比批量缩小图片。
10统一图片尺寸将指定路径中的所有图片统一分辨率。
11转换图片格式将指定路径中的所有图片统一转换成相同的格式。
12批量插入图片批量插入图片到当前文档中,可以选择图片名称的显示方式,以及定义图片的高度。
13批量插入图片到表格中批量插入多张图片,图片以表格形式存放,可以自定义表格的列数。
14批量导出图片将当前文档中的所有图片导出到指定的路径下,保存为JPG格式的图片文件。
15文档转图片文件将文档的每一页生成一个对应的图片文件,保存在文件夹中。
16内容转图片(禁止编辑)用于将Word文档的内容转换成图片,从而使他人只能查看无法修改。
17统一文档内图片尺寸一键统一文档内的所有图片的大小。例如都显示为3厘米*2厘米或者5厘米*5厘米。
18缩放文档内的图片将当前文档中插入的图片按指定的百分比缩小或者放大,以及还原到原图大小。
19标示所有数值用红色标示出全文档中的所有数值。
20标示大于参考值用红色标示出全文档中的大于某个值的数值。
21标示小于参考值用红色标示出全文档中小于某个值的数值。
22标示带后缀的值用红色标示具有某个后缀的数值。例如后缀设定为"元",那么只标示"元"结尾的数值。
23标示带前缀的值用红色标示具有某个前缀的数值。例如前缀设定为"借",那么只标示左边字符为"借"的数值。
24标示大于&后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后缀且大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大于"100元",大于"59.9分"等等。
25标示小于&后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后缀且小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小于"100元",小于"60分"等等。
26标示大于&前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前缀且大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大于"借款100",大于"出货量4800"等等。
27标示小于&前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前缀且小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小于"借款100",小于"出货量5000"等等。
28清除空白行批量删除所有空白的行。包含两种情况下,其一是一行中只有一个换行符;其二是一行中除了换行符只有空格。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一键删除。
29清除行首空格清除选区中每一个段落的前置空格。例如有些人喜欢用空格来实现首行缩进,时可以清除前置的空格,然后再执行工具"段落缩进"。
30清除行尾空格清除一个段落中最末尾的空格,即位于换行符前面的空格。
31清除超级链接清除文档中的所有超链接。
32清除文本框清除文档中所有文本框(矩形也算)。
33清除所有图片清除文档内的所有图片。
34按页拆分文档将WORD文件按指定的页数拆分成单个文档,例如每两页生成新的文档,那么原文有100页时可以拆分成50个文档。
35按一级标题拆分将当前文档按一级标题拆分成多个文档(一级文档必须使用"样式1")。
36合并文档将选中的多个文档内容合并到一个新文档中。
37批量替换对当前文档的内容、页眉、页脚执行批量替换,例如将1替换成A,将2替换成B,将3替换成C......
38多文档批量替换对多个WORD文档执行替换,包含正文、页眉和页脚。同时还支持多个关键字替换,例如将1替换成A,将2替换成B,将3替换成C......
39段落缩进让指定的段落首行缩进俩字符。
40中英互译对选区的字符执行中译英、英译中操作......
41插入编号插入编号,包含5种样式。
42二维码将选区中的字符生成二难码。
43查日历查询公历和农历日期。
44转换式批量转换文档格式。
45带圈数值可以单击一次生成一个带圈的编号,也可以一次性插入1到20的带圈编号。同时还提供10多个常用且不易找到的符号,例如平方号、立方号、摄式度符号、千分号、不等号、平方米号、除号(÷)等等.
46手动编号将自动编号转换成手动编号。
47反向选择用于选中当前未选中的文字。
48提取XX前的值根据指定的位置提取其前方的数值,并保存在剪贴板中,您可以将它复制WORD中或者Excel中去。
49提取XX后的值根据指定的位置提取其右方的数值,并保存在剪贴板中,您可以将它复制WORD中或者Excel中去。
50选中数值可瞬间选中选区中的所有数值,方便用户做下一步的设置、调整或者复制。同时还会在状态栏显示这些被选中数值的合计、平均值及数量。
51合同管理如果一个合同的格式需要反复使用,每次生成新的合同都在上一个合同的基础上稍做修改,那么借用本工具可以快速达成需求。工具包含“逐条更新”和“批量更新”,前者是通过窗体中的输入框逐条更新目标值,后者则是将所有要更新的原值导出到Excel工作表中,用户可在Excel中录入所有新值,然后再一次性将所有值写入到Word合同文件中去。如果合同中的图片也更新,则需要逐个指定新图片的路径,具体请看动画演示。
52金额大写将小写的数值金额转换成人民币大写状态。在表格中时支持批量转换。
53还原为小写可将大写金额还原为小写数值。
54将后缀为元的数字批量大写将选区中"元"前面的所有数值转换成人民币大写形式,不以元结尾的数值会自动忽略。
55小数转百分比将带有小数的值转换成百分比形式,支持批量转换。
56计算表达式将表达式转换成计算结果,支持批量转换。
57千分位分隔符对整数大于3位的数值批量添加千分位分隔符。段落中的值一次只能转一个数值,表格中的值则可以批量转换。
58标点统一全角半角对选区或者全文统一标点符合的全角与半角状态。
59快捷设置快捷设置自动编号、禁止Internet及网络路径替换为超链接、禁止插入自动创建绘图画布和切换输入模式。
60批量命名文件对指定路径下的指定类型的文件批量命名,包含在原文件名称的前面插入字符/在后面插入字符,或者替换部分字符,删除部分字符等命名方式。
61解除限制编辑解除WORD自带的“限制编辑”功能。
62快捷搜索与删除搜索指定的目标,每点一次搜索下一个,也可以删除所有找到的目标。
63段落加密对选定的段落加密保护,使其显示为乱码。必须知道8位密码才能还原为原来的字符。
64定位重复字定位文档中的所有重复字词,包含“AA”、“AAA”和“ABAB”三种形式。重复字词有可能是手误产生的,也可能是正常的重复,本工具仅仅定位目标,是否属于错误由用户自行判断,如果错误则可以马上纠错,如果正确则继续查找其他重复目标。本工具对于长文档纠错提供了便利。
65改文件属性批量修改文件的创建日期、最后修改日期、最后访问日期以及作者姓名等属性。
66批量上标用于将M后面的2和3设置为上标,平方米、立方米以及平方公里、平方厘米等都属于数值2、3出现在M后面,基于此规律,可以批量上标。
67日期大写可批量将数值形式的日期转成大写。例如“1990年2月28日”转换成“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68全部大写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大写。
69全部小写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小写。
70首字母大写将选中段落中的单词首字母大写。
71全部半角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转换成半角状态
72全部全角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转换成全角状态。
73快速搜索目标在当前文档中搜索目标,单击一次“搜下一个”会切换一次目标,同时也可以一次性删除所有目标。

楼主:
Word精灵3.3版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QWbOOJOl4vuordUeFYupQ提取码: u1gc
3.3版新增了两个功能,其一是批量打印Word文档,其二是多合一拼接图片,将指定的多个图片拼成一个图片,支持横向拼接和纵向拼接。

名称              功能
1导出所有批注:批量导出当前文档中的所有批注到Excel工作表中。
2表格最佳宽度:让当前文档中的所有表格自动调整为最佳宽度。
3导出表格到Excel单表:将当前文档中的所有表格导出到Excel工作表中,有多个表格时会按先后顺序在同一个工作表中逐一罗列出来。
4导出表格到Excel多表:导出表格时将每一个WORD表格保存在单独的工作表中,即WORD中有多少个表格,则在Excel中生成多少个工作表,逐一存放,同时还生成工作表目录。
5选中所有表格:选中文档中所有表格,
6拆分跨页表格:当表格跨页时(Excel中复制到Word中的表格),第二页的表格会缺少上边框线,打印后太难看。本工具可以将跨页的表格拆分成两个表格,分别显示在两页中,从而解决问题。
7标示最大最小值:可以将当前选中的表格中的最大数值和最小数值用不同颜色标示出来。
8按行标示最大最小值:将当前选中的表格每行标示一次最大值和最小值。
9批量缩放图片:按指定的倍数批量放大图片,或者按指定的百分比批量缩小图片。
10统一图片尺寸:将指定路径中的所有图片统一分辨率。
11转换图片格式:将指定路径中的所有图片统一转换成相同的格式。
12批量插入图片:批量插入图片到当前文档中,可以选择图片名称的显示方式,以及定义图片的高度。
13批量插入图片到表格中:批量插入多张图片,图片以表格形式存放,可以自定义表格的列数。
14批量导出图片:将当前文档中的所有图片导出到指定的路径下,保存为JPG格式的图片文件。
15文档转图片文件:将文档的每一页生成一个对应的图片文件,保存在文件夹中。
16内容转图片(禁止编辑):用于将Word文档的内容转换成图片,从而使他人只能查看无法修改。
17统一文档内图片:一键统一文档内的所有图片的大小。例如都显示为3厘米*2厘米或者5厘米*5厘米。
18缩放文档内的图片:将当前文档中插入的图片按指定的百分比缩小或者放大,以及还原到原图大小。
19多合一拼合图片:将选中的多个图片拼合成一个图片,支持横向拼接和纵向拼接。
20标示所有数值:用红色标示出全文档中的所有数值。
21标示大于参考值:用红色标示出全文档中的大于某个值的数值。
22标示小于参考值:用红色标示出全文档中小于某个值的数值。
23标示带后缀的值:用红色标示具有某个后缀的数值。例如后缀设定为"元",那么只标示"元"结尾的数值。
24标示带前缀的值:用红色标示具有某个前缀的数值。例如前缀设定为"借",那么只标示左边字符为"借"的数值。
25标示大于&后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后缀且大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大于"100元",大于"59.9分"等等。
26标示小于&后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后缀且小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小于"100元",小于"60分"等等。
27标示大于&前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前缀且大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大于"借款100",大于"出货量4800"等等。
28标示小于&前缀:用红色标示具有指定前缀且小于某个参照值的数值。例如小于"借款100",小于"出货量5000"等等。
29清除空白行:批量删除所有空白的行。包含两种情况下,其一是一行中只有一个换行符;其二是一行中除了换行符只有空格。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一键删除。
30清除行首空格:清除选区中每一个段落的前置空格。例如有些人喜欢用空格来实现首行缩进,时可以清除前置的空格,然后再执行工具"段落缩进"。
31清除行尾空格:清除一个段落中最末尾的空格,即位于换行符前面的空格。
32清除超级链接:清除文档中的所有超链接。
33清除文本框:清除文档中所有文本框(矩形也算)。
34清除所有图片:清除文档内的所有图片。
35按页拆分文档:将WORD文件按指定的页数拆分成单个文档,例如每两页生成新的文档,那么原文有100页时可以拆分成50个文档。
36按一级标题拆分:将当前文档按一级标题拆分成多个文档(一级文档必须使用"样式1")。
37合并文档:将选中的多个文档内容合并到一个新文档中。
38批量替换:对当前文档的内容、页眉、页脚执行批量替换,例如将1替换成A,将2替换成B,将3替换成C......
39多文档批量替换:对多个WORD文档执行替换,包含正文、页眉和页脚。同时还支持多个关键字替换,例如将1替换成A,将2替换成B,将3替换成C......
40段落缩进:让指定的段落首行缩进俩字符。
41中英互译:对选区的字符执行中译英、英译中操作......
42插入编号:插入编号,包含5种样式。
43二维码:将选区中的字符生成二难码。
44查日历:查询公历和农历日期。
45转换式:批量转换文档格式。
46带圈数值:可以单击一次生成一个带圈的编号,也可以一次性插入1到20的带圈编号。同时还提供10多个常用且不易找到的符号,例如平方号、立方号、摄式度符号、千分号、不等号、平方米号、除号(÷)等等.
47手动编号:将自动编号转换成手动编号
48反向选择:用于选中当前未选中的文字。
49提取XX前的值:根据指定的位置提取其前方的数值,并保存在剪贴板中,您可以将它复制WORD中或者Excel中去。
50提取XX后的值:根据指定的位置提取其右方的数值,并保存在剪贴板中,您可以将它复制WORD中或者Excel中去。
51选中数值:可瞬间选中选区中的所有数值,方便用户做下一步的设置、调整或者复制。同时还会在状态栏显示这些被选中数值的合计、平均值及数量。
52合同管理:如果一个合同的格式需要反复使用,每次生成新的合同都在上一个合同的基础上稍做修改,那么借用本工具可以快速达成需求。工具包含“逐条更新”和“批量更新”,前者是通过窗体中的输入框逐条更新目标值,后者则是将所有要更新的原值导出到Excel工作表中,用户可在Excel中录入所有新值,然后再一次性将所有值写入到Word合同文件中去。如果合同中的图片也更新,则需要逐个指定新图片的路径,具体请看动画演示。
53批量打印:批量打印多个Word文档。
54金额大写:将小写的数值金额转换成人民币大写状态。在表格中时支持批量转换。
55还原为小写:可将大写金额还原为小写数值。
56将后缀为元的数字批量大写:将选区中"元"前面的所有数值转换成人民币大写形式,不以元结尾的数值会自动忽略。
57小数转百分比:将带有小数的值转换成百分比形式,支持批量转换。
58计算表达式:将表达式转换成计算结果,支持批量转换。
59千分位分隔符:对整数大于3位的数值批量添加千分位分隔符。段落中的值一次只能转一个数值,表格中的值则可以批量转换。
60标点统一全角半角:对选区或者全文统一标点符合的全角与半角状态。
61快捷设置:快捷设置自动编号、禁止Internet及网络路径替换为超链接、禁止插入自动创建绘图画布和切换输入模式。
62批量命名文件:对指定路径下的指定类型的文件批量命名,包含在原文件名称的前面插入字符/在后面插入字符,或者替换部分字符,删除部分字符等命名方式。
63解除限制编辑:解除WORD自带的“限制编辑”功能。
64快捷搜索与删除:搜索指定的目标,每点一次搜索下一个,也可以删除所有找到的目标。
65段落加密:对选定的段落加密保护,使其显示为乱码。必须知道8位密码才能还原为原来的字符。
66定位重复字:定位文档中的所有重复字词,包含“AA”、“AAA”和“ABAB”三种形式。重复字词有可能是手误产生的,也可能是正常的重复,本工具仅仅定位目标,是否属于错误由用户自行判断,如果错误则可以马上纠错,如果正确则继续查找其他重复目标。本工具对于长文档纠错提供了便利。
67改文件属性:批量修改文件的创建日期、最后修改日期、最后访问日期以及作者姓名等属性。
68批量上标:用于将M后面的2和3设置为上标,平方米、立方米以及平方公里、平方厘米等都属于数值2、3出现在M后面,基于此规律,可以批量上标。
69日期大写:可批量将数值形式的日期转成大写。例如“1990年2月28日”转换成“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70全部大写: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大写。
71全部小写: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小写。
72首字母大写:将选中段落中的单词首字母大写。
73全部半角: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转换成半角状态
74全部全角:将选中段落中的字母全部转换成全角状态。
75快速搜索目标:在当前文档中搜索目标,单击一次“搜下一个”会切换一次目标,同时也可以一次性删除所有目标。

楼主(2023-07-31):
10.1版 下载地址

https://www.excelbbx.net/Wor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