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获得一张GT610。传说中连核显都打不过的神仙卡

楼主(2019-08-23):
最近帮朋友倒腾他N年前在电脑城配的旧电脑,
这张昂达的GT610就是换下来的。这型号的显卡,
就是传说中连核显都打不过的神仙卡,
发烧友一般看到此卡,都会用:拔掉独显提升性能、GT610 1TB疯牛病版......
之类的戏称来形容GT610的性能

接口倒是还算齐全,一个VGA一个HDMI,还有一个24+4的DVI接口

拆开

这货还是2GB显存的,据说还有个4GB版本,拿来骗小白效果还是挺好的
实际上这张卡512MB都够用了, 因为以它GPU的性能不足以将2GB全部占用

13年4月份买的

卡其实很小,如果把衍生出来的VGA接口去掉,就是张接近半刀高的小显卡

GPU核心代号是GF119-300-A1

8枚尔必达的显存

供电部分相当的寒酸,不过这货功耗并不高

散热器的话,倒是还有那么点意思,不过
GT610不超频的情况,在上面装风扇的意义并不大

铝片倒是还行

说到显卡的散热器,之前看过一个最美显卡散热器设计的排行榜,
影驰GT610冰鳞位列前10.这是唯一一款性能连入门级都没有,还能上榜的显卡

涂新硅脂,装回去收藏

拆下我现在的主力机上的RTX2080,换上这张GT610试了一下,显卡还可以用
。娱乐大湿默频跑分3000分,原来的RTX2080是36万分左右。性能差了120倍。
不过话说回来,GT610在网页上看看视频,玩玩网页游戏什么当个亮机卡什么没问题
玩3D游戏就不是那么好了,和它一个时期的《极品飞车14》,那么老的游戏,开中低画质它连30帧都稳定不了

拿来干活也不行,PS的照片防抖修复,原来的卡等个5秒钟就完成了,GT610要卡1分多钟然后才看到进度条.....

网友:
办公卡,组双显抄个材料对比个表格,够了

网友:
楼上的,现在核显有几个不能双屏的?

网友:
2G显存大赞。

网友:
而且还是个山寨卡

网友:
散热真是大赞

网友A:
这个卡适合775平台的老机器用,只占单槽、低功耗、支持视频硬解。
我刚把家里二奶机的显卡从GT240换成这货,一下子解放出两个1x,正好插无线网卡和usb3.0扩展卡,上个网看个视频还是足以胜任的。

网友B:
原来的卡等个5秒钟就完成了,GT610要卡1分多钟然后才看到进度条.....

网友C:
存在即是合理,这货本来就是为硬解视频+办公多显输出而生,售价在那里放着,真不知道楼上几位喷个啥

网友:
2G是64位的,以前还是不错

网友:
前段时间咸鱼出掉一个,没有骗人的意识,愿买愿卖。

网友:
还有一张亮机卡,都是办公电脑拆机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在即是合理,这货本来就是为硬解视频+办公多显输出而生,售价在那里放着,真不知道楼上几位喷个啥 ...

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存在就一定合理的,这个合理至少不是对于使用者而言,如果你是发烧友,你也会喷这张卡,相信我。
其实有问题不是卡本身,而是制造商和销售者.

这种性能连入门级别都达不到的显卡,显存最多配备1G是刚好够用且不会增加太多成本的。生产2G、4G的“加强”版本就意义不明了...物料成本贵了不少,对性能也没有什么很大提升,
最可气的是一些销售商拿着它骗那些不懂电脑的小白,可能200不到能买个1G基础版的,但他们肯定不会给你配到,都是配所谓的“加强“版,然后心善的坑个350,心黑的700,
在那个时候,GT610即使基础版的加100块钱不到就能换个性能强好几倍的HD6570。

楼主:
2G显存对于GT610来说没卵用的,不管是运行“甜甜圈”还是那个时期的游戏,最多最多只能用到512M,有些游戏也好,要求作图软件也好,它根本就运行不下去。

楼上我发了张天梯图,GT610其实还不如我上次花23元包邮收的这块HD6670,这卡也是2G的显存,配速龙X2 250 4G内存,能玩GTA4,低画质 25-30FPS,2G显存基本能全部沾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99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卡等个5秒钟就完成了,GT610要卡1分多钟然后才看到进度条.....

PS的新功能,可以把拍糊的照片做防抖修复。这个功能全是靠GPU计算的,性能太弱的卡要等很久
好点的等个几秒钟就修复完成了

网友:
我家有G210的亮机卡,也就玩玩低特效穿越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适合775平台的老机器用,只占单槽、低功耗、支持视频硬解。
我刚把家里二奶机的显卡从GT240换成这货 ...

如果你只在乎单槽的话,还不如考虑AMD的,可选的很多,要功耗低的有功耗低的,要半刀的有半刀的,关键二手的价格都要更便宜,有的10-20块钱就买到了。
另外说下,GT610这名字虽然看起来比GT240高一些,但实际上性能还要更差,而且是差很多。你这部电脑反而还降级了

网友C:
相反,我坚定的认为万事万物存在即是合理。
你从技术角度分析没问题,但是技术也要服从于商业及市场行为,商品社会贸易自由,有需求就有市场,拼多多都呼风唤雨了不是。
这种卡正是为了满足一些电脑初级用户的独显需求而产生,虽然加一百能够买到更强的卡,关键是这个阶段的用户,是不会多出这一百块的,对于你这种RTX专业玩家,自然是看不上这类入门货,但是英伟达可不傻,市场就在那里,你不做有人做,随随便便上千万片的走货量,蛋糕不吃白不吃,销售方也不傻,独显+高清+入门级游戏性能,品牌机的最爱啊,忽悠一下游戏小白也不是不行啊,关键是价格低啊,容易走货啊,顶级卡销量多少?铺货卡销量多少?自然是销量大返点多的型号更招人喜欢啊,你说是不是?
商业没有对错,只有利润,只有企业获得足够的利润才有能力进一步研发,推动行业进步。即便厂家商家收割了韭菜的智商税,只能说韭菜们活该,哪一个大神不是从韭菜一路走过来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反,我坚定的认为万事万物存在即是合理。
你从技术角度分析没问题,但是技术也要服从于商业及市场行为, ...

我不认为这句话100%正确,合理都是站在使用者角度看的,有些不好的东西,甚至都可以用反人类来形容,不仅不合理还毫无意义。合理它并不等于价值,价值也不等于合理。

还有,别高估了这个卡,它连入门级的性能恐怕都没有....就是亮机卡。帖子里也说了,看看视频,玩玩网页游戏还行。这个锅应该甩给显卡制造厂商,而不是英伟达,英伟达只负责提供芯片,就好比有些车,动力部分和整车制造部分其实是来自两个厂家,但出现类似长轴距的轿车,配一个动力不足的发动机情况很多,你说它合理吧,并不合理,连个坡都爬的费劲的。因为有人买,厂家转嫁成本赚到钱才是真的。
现在这种亮机卡,厂家也不推了,因为核显的性能都比这个好,买的人还只是少部分,这几年来都都是推中高端的显卡,因为利润空间更大,以往要卖好几十张亮机卡才能赚到的钱,现在一张中高端显卡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