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触电得是点背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9-08-23):
之前有洗车机触电,我开帖后大家讨论很详尽,热水器防电墙,以及洗车水管是金属编织管都提到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505&extra=

但这个新闻里,13岁小伙儿插电玩手机居然也触电了。匪夷所思啊。这得多少小概率环节凑一起?
https://attv1.citysbs.com/hangzh ... db0d169aa3da17f.mp4

网友A:
所以才偶尔见闻,而不是经常见到。手机充电器用山寨的,那触电概率低不了。没被电到反而是幸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偶尔见闻,而不是经常见到。手机充电器用山寨的,那触电概率低不了。没被电到反而是幸运的。 ...

就算充电器把220V通到手机usb口(这概率即使是山寨充电器也是极低的),usb也应该烧断路啊?即使继续通,那手机外壳和你手接触部分,现在几乎没有金属了吧?只是金属质感,材质是塑料的。

网友B:
我14年前买了一奥睿科的5口USB充电器,型号DCH-5U,负极对大地直接120V,好几次被电,这种没经过认证的产品真是害死人,我是发现元凶是充电器后拆开看了里面元器件机器简陋,有很多焊盘空置,而且这种是变压器初次级设计绝缘不够,不是外围电容电阻引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算充电器把220V通到手机usb口(这概率即使是山寨充电器也是极低的),usb也应该烧断路啊?即使继续通,那 ...

你没见过很多人苹果数据线屏蔽网都外露了还在用的吗?不注意安全任何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我邻居家孩子邀请同学来做客,结果他妈妈给一个劣质杯子加热水的时候杯子炸了。然后对方妈妈就炸了,连接从美果赶回来给孩子看病。还好对方没要一分钱,对,没要一分钱。只不过断绝了关系。我方邻居父母忐忑了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见过很多人苹果数据线屏蔽网都外露了还在用的吗?不注意安全任何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我邻居家孩子邀 ...

这个到是的。理论上说,屏蔽层不带电。但其他部分的意外情况,会导致它变成最后一根稻草。这里就显示出强迫症的好处。我手头一根充电线,以及万用表负极表针,外皮都裂了。一个用加固扣,一个用热熔胶。当然,强迫症晚期人士是无法容忍任何破损和不对称的,会立马换新。贫穷限制了我的症状啊:

网友:
电热水器双漏保开关+接地,再来个开厕所灯自动断开热水器电源,啥都不用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算充电器把220V通到手机usb口(这概率即使是山寨充电器也是极低的),usb也应该烧断路啊?即使继续通,那 ...

金属外壳的手机还是不少呢,山寨充电器高低压隔离不够,如果因为潮湿很容易造成爬电的,你说的USB烧断那就离谱了,如果电流大到USB线都能烧断,那么人早就碳化了,220V下几十ma电流就能要人命的,要瞬间烧断USB线至少得10A+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外壳的手机还是不少呢,山寨充电器高低压隔离不够,如果因为潮湿很容易造成爬电的,你说的USB烧断那 ...

不是烧线啊。接口不是5V的设计吗?串并上去滤波的电容啥的,耐压不可能是220V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烧线啊。接口不是5V的设计吗?串并上去滤波的电容啥的,耐压不可能是220V的吧 ...

5V是通过变压得到的,高低压隔离不够就容易产生串电,220V串到5V那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是通过变压得到的,高低压隔离不够就容易产生串电,220V串到5V那边去了

这个是的。我的意思是手机的micro-usb这头。乃至充电电路,是按照DC 5V设计的,220直接过来,应该会保护,或者烧毁。

另外,我在取断丝那个帖也看见您的发言。你说到的曲线锯,是否电动?就是那种方向90度可调节,即可以直锯,也可以曲线?

我家里原先的杂牌三角阀,都自己换了。只有菜盆下的热水管三角阀,因为温度高+外部湿度大,锈得不成样子,一碰就掉渣。一直不敢拧,怕断丝。已经好几年过去,越来越怕哪天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的。我的意思是手机的micro-usb这头。乃至充电电路,是按照DC 5V设计的,220直接过来,应该会保护 ...

看来你对电路并不了解,你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结构再说吧,开关电源不是漏电开关,没有脱口保护措施,所谓的保护电路只是超压,短路,过载保护,跟漏电是两码事。曲线锯你淘宝搜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往复运动的锯,你看一下视频就容易了解了,我在这很难描述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电路并不了解,你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结构再说吧,开关电源不是漏电开关,没有脱口保护措施,所谓 ...

谢谢指教。曲线锯我已经有了,是下图这种二合一的。我的理解,不是两用的曲线锯,伸到水管里会比较难控制,所以才有一问。即使直锯模式,我想象中也有点难,因为力度、速度都不太好把握,搞不好会锯到PPR内丝?

电路方面,我学过但没有实际工作应用,确实是外行。简单讲,220v接到手机充电口,会不会持久?应该烧断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曲线锯我已经有了,是下图这种二合一的。我的理解,不是两用的曲线锯,伸到水管里会比较难控制 ...

锯水管断丝不能用这么粗牙的锯条,用普通手锯那种细牙的才行。至于你说的220V接到U口,两根线一起接的话那瞬间就烧了,但是漏电不一样,是220V火线通过导线跟你身体接触流经大地再和供电远端的零线形成回路,由于人体电阻比较大,所以通过人体电流不会很大,所以要烧毁USB线是不可能的,但电流足矣致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水管断丝不能用这么粗牙的锯条,用普通手锯那种细牙的才行。至于你说的220V接到U口,两根线一起接的话那 ...

嗯嗯。谢谢答复。

图为威克士两用,打开是马刀,折下来就是曲线。这是木工锯条(照片角度有欺骗性,实际只是尾部比普通钢锯条略宽);如果换金属锯条,就比钢锯条还小一码。

另外,锯条不是说齿要向前的吗?而这款在马刀锯状态下,默认是向后的(锯条可以翻个面插,但握手不易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答复。

图为威克士两用,打开是马刀,折下来就是曲线。这是木工锯条(照片角度有欺骗性,实际 ...

向前向后都可以,锯条都是往复运动,锯齿朝向哪边都不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到是的。理论上说,屏蔽层不带电。但其他部分的意外情况,会导致它变成最后一根稻草。这里就显示出强 ...

嘿嘿,我小时候我爸是电工,我因为拆他的东西没少挨揍,有一次拆插排带电差点拂袖而去。然后长记性了。宁可多花钱,也不能把命搭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的。我的意思是手机的micro-usb这头。乃至充电电路,是按照DC 5V设计的,220直接过来,应该会保护 ...

比如说原来的5v负极对地220v,5v正极对地225v,手机照样正常充电,但是你摸上去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4年前买了一奥睿科的5口USB充电器,型号DCH-5U,负极对大地直接120V,好几次被电,这种没经过认证的产品 ...

我刚在拆机发的贴,两个四囗的这牌子充电器,插一个都烫手,一个爆了,拆了另一个板子糊了一块,真是垃圾牌子。

网友:
小时候,拔电烙铁插头,谁知两手指太长,直接搭插头两插脚上了,抖了十几下有的,就感觉脚哒哒哒的跳,一直跳到离开插头,点背吧,匪夷所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