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振动按摩棒

楼主(2019-08-23):
一个e键按摩棒。电压220V,电流150mA,功率28W。
原来有高速低速两个档位,现在低速档速度和高速挡一样了,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这是背面,有高、低、关、三个档位

这是正面有一个按摩球

打开里面是一个直流电机,两个电感、两个电容、四个整流二极管
一个开关、还有一个二极管

振动是靠一个偏心重铁块

低速是串一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使电压降一半而降低速度。

就是电机值钱

网友A:
电路板上的四个整流桥是干啥的?难道电路板下面还有猫腻?

网友:
对不起,看到标题,我想歪了!!!!!!!

网友:
直流电机所以需要整流桥?

网友B:
直流电机,两个档个,全波和半波

网友C:
这么大个的电机,受得了受不了啊!就是个电锤

网友:
就是个电机+偏心锤,原理可以DIY啊

网友:
你这个震动棒威力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两个档个,全波和半波

跟电吹风挡位一样

网友: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呀

网友:
看到振动棒入来的

网友:
按摩器,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个的电机,受得了受不了啊!就是个电锤

按摩腰,腿力度正好。

网友D:
就想问下防水吗

网友:
高低速一样是二极管击穿了。这种电机很容易坏的。转子线太细,容易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的四个整流桥是干啥的?难道电路板下面还有猫腻?

四个二极管是整流桥啊,因为有全波半波两个档,所以不加电容滤波,背面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个二极管是整流桥啊,因为有全波半波两个档,所以不加电容滤波,背面没电容。 ...

有了整流桥开关上的那个二极管就没啥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想问下防水吗

不防水的,220V电压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个的电机,受得了受不了啊!就是个电锤

力度正好,很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二极管是整流桥啊,因为有全波半波两个档,所以不加电容滤波,背面没电容。 ...

说的有道理,因为电感本身就有滤波作用,所以不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