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电磁炉RS-B20故障,拆开看看

楼主(2019-08-23):
坏了好几年的尚朋堂,现在新电磁炉也坏了,这个拿出来看看能不能修,老机器的用料确实扎实,就是不知道怎么修,维修师傅要换板子,好吧,通用板子,不想换。今天把这拆开,都绣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旧,感觉元件都要风化了一样。

网友:
果然有明堂

网友A:
具体故障症状是什么?看你开机有灯是亮的,并不是完全不通电,貌似不是炸保险的大问题哦,另外先把板子上的灰清理干净

网友B:
跟我家第一个同款

网友C:
2个都坏,用啥煮吃?又买个新的?
等续集,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故障症状是什么?看你开机有灯是亮的,并不是完全不通电,貌似不是炸保险的大问题哦,另外先把板子上的灰清 ...

插电后灯全亮后熄灭,数码管显示不全,就那两个灯常亮,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水洗大法清灰?我用鞋刷轻轻刷了几下,几个电阻都刷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后灯全亮后熄灭,数码管显示不全,就那两个灯常亮,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水洗大法清灰?我用鞋刷轻轻 ...

那还是别刷了,这也太脆弱了,刷破的电阻色环能看清么?最好按照原阻值换新。你是插电后啥也不按的情况下那两个灯自动常亮还是按了电源键后那两个灯才常亮?

网友D:
按键拆下后通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拆下后通电看看

回去试试,现在在外面,排除控制板问题吗,我看上面好多电阻破皮了这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都坏,用啥煮吃?又买个新的?
等续集,应该有吧。

从亲戚家又拿了个杂牌旧的先用着,哈哈,什么叫有续集

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家第一个同款

有什么名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亲戚家又拿了个杂牌旧的先用着,哈哈,什么叫有续集

哪坏?修啊。另一也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坏?修啊。另一也没拆。

关键是我不会修呀,哎,另一个都被我拆了十几遍了就是没拍照没发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去试试,现在在外面,排除控制板问题吗,我看上面好多电阻破皮了这影响大吗 ...

皮也就是保护作用可以上点指甲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也就是保护作用可以上点指甲油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2020-03-09):
小毛病,没扔的话把按键全换掉一个不留,灯亮就把CN7  CN8插脚件翘起来看有没有水质,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