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主控PS2251-11(PS2311)量产工具

楼主(2019-08-23):
请问有主控PS2251-11(PS2311)量产工具吗?

网友(2019-11-11):
我也在找这个量产工具,同求,多谢大家:)

网友:
看来大家都在找,可能比较新,东芝经典隼系列,USB3.0  64GB用的就是这个主控。

网友(2019-12-12):
双12购入的Kingston SE9 G2 也是用PS2251-11(PS2311)

刚才测试了一下,写入速度慢得可以,拷一个ISO文件,格式化FAT32是9M左右,如果格式化NTFS大概12M

网友(2020-03-02):
这个主控支持ldpc,好优秀啊

网友:
然后大家都没有么…

网友A(2020-07-16):
同找  有个240GU盘 被写保护了

网友(2020-09-12):
引用 网友A:
同找  有个240GU盘 被写保护了

我也是,可能是突然停电造成的,U盘被加密,又格式化不了,哎,烦躁。

网友(2020-10-18):
我也想要这个工具

网友(2024-12-07):
不识别量产工具 或下载量产工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4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