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LYCO飞科FC5806电动理发器拆解

楼主(2019-08-23):
      最近网购的FLYCO飞科FC5806电动理发器,拆机发现对比早期产品最明显区别就是由600mAh的AA镍镉电池换为2/3AA的镍氢电池了,而充电器外观也有所不同。

刀头组件可以单独取下

之前没看说明拧下两颗螺丝的情况

不懂电路原理,看图吧

600mAh的2/3AA的镍氢电池

全部组件合影

充电器空载

充电状态

包装盒及配件,上端剪子等附件是额外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求包邮赠送。

网友:
同款在用,哈哈,谢谢分享,等牙膏

网友A:
使用老夹头发不是知何原因

网友:
比我那个好~

网友:
飞科这个可以了,送的那剪子不怎么好用,还是钢剪比较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老夹头发不是知何原因

会不会头子那不锋利了,或者弹簧老化夹力不够。我觉得头部有标准件可换的比较实用,现在出现不少18650可换电池的版本。

网友:
和刮胡刀的电路、电机差不多啊

网友:
还是买18650锂电池的,寿命长,电池,也好配。

网友:
我家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型号,当初39买的,电池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都插在充电器上,充一次电只能工作不到半小时,不过也够用了,每次用完都先冲洗干净在喷点wd40:lol:

网友:
谢谢分享。这造型不美观。。。。。

网友:
这东西就看耐不耐用了

网友:
满满的,加不进牙膏了

网友:
39优惠购买了个奥克斯的比较小巧,带防水功能,送的东西也挺多就是不带充电器,用的5VUSB充电。

网友:
买了两个不可靠的山货,没用两次就夹头发,这回咬牙买的飞利浦,终于不夹头发了

网友:
之前给老爸买过,送了一个电吹风,其他都没有,不过也挺好,爸妈都有用的

网友(2021-01-03):
我有一个电池也不行了,搜了一下拆机帖,老站还有另外一个帖子,我的充电器竟然和你们的都不一样,我的是3V 的,充电时间12小时,老站那个拆机帖是5V的充电8小时。

网友:
买了两个,5808和5809的。一般用用没问题,但是震动噪声大。

不知道飞利浦和松下的噪音会不会小一点,以后想换这两个牌子试试

网友(2022-12-06):
感谢大佬提供的电路图,换电池时电路板左下角焊点断开,但我不懂,于是找到你的电路图,才发现要焊接到一起,救活了

网友(2024-07-09):
飞科剪发器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