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让你重温儿时回忆,Sup Game Box FC模拟器游戏掌机拆解

楼主(2019-08-23):
前几天看到数码值得买有推荐这款FC游戏掌机,瞬间勾起儿时的欢乐回忆了。领完优惠券才47元入手,我还犹豫什么呢?

到货开箱,多送了1张贴膜(实际掌机已经贴好了),还有一根电视连接线和保护袋,我没有选择双人玩手柄,因为是买来怀旧的。

400 in 1,实际上有很多游戏是重合的,但是大多数儿时玩过的游戏都有

3寸液晶屏

双截龙

魂斗罗,都是当年与小伙伴们经常玩的游戏

冒险岛

顶部 电源开关、充电口(竟然还是过时的mini-USB)、AV输出接口

按键手感还不错,没有发现连按、误触发的情况

800mAh锂电池

电池型号BL-5C,规格尺寸与以前的诺基亚手机电池通用

祭出数码之家22合一螺丝刀开拆,电路板背面相当简洁,右边的是音量旋钮

翻过来看看,处处透着简洁

CPU不出意外的是牛屎片,屏号WL-283105-A1的液晶屏(3英寸)

MXIC MX29GL128EHT2I-90G(SINGLE VOLTAGE 3V ONLY FLASH MEMORY)
16MB FLASH闪存,看起来像拆机片。
U3为充电芯片,为了压缩成本,后期有些机子也精简为一个二极管了

导电橡胶的按键盘,固定在电路板上,实际操作手感还不错

LM4890 是一款为移动电话和其他便携式通信设备中的应用而设计的1W音频功率放大器

总的来说性价比无敌了,试玩了几个游戏,好像没找到当年的感觉,而且水平很菜,看来80后的我们终究逃不过岁月的磨平。

网友A:
彩屏淘宝上二三十块钱就买得到中国人的智慧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是牛屎芯片,也很值了,就是不知道寿命咋样

网友:
MX29GL128EHT2I nor flash 16mb的储存,不少了,能存很多

网友:
十几,几十k一个游戏

网友:
屏幕太小了 这玩意几年前都有了 MP4厂家金星出过好几个型号
支持mame md ps 比这超值

网友:
零几年经常见到一群同学,围着一个玩游戏机的,后来我爸买过一个500个小游戏VCD压缩光盘,其实里面很多是dos平台,十几个模拟器上的,几个有一点三维高级点的游戏。

网友:
这个的屏是竖屏横用的吧,看着会觉得怪怪的不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彩屏淘宝上二三十块钱就买得到中国人的智慧

你永远想不到中国人民控制成本的智慧

网友:
看了一下淘宝,发现副手柄是插在U口上的,这样岂不是无法充电了,不能通宵打游戏了,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这个miniUSB是OTG的

网友:
游戏是装在哪?

网友:
以前卖过其他类型的,也是山寨那种,其他都能忍受,就是按键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
这价钱,在十几年前,还只能买个俄罗斯方块掌机呢,还是特么用3节5号电池的电老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永远想不到中国人民控制成本的智慧

无底限,直到这个行业做烂掉

网友:
儿时回忆,现在的电路可比以前的集成度高多了。

楼主:
补充一下,魂斗罗进去后选择5、6、7、8,都是30条人命的,不需要秘笈。

另外边充电边玩有时会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魂斗罗进去后选择5、6、7、8,都是30条人命的,不需要秘笈。

5678应该是枪的子弹有不一样吧。

网友:
屏幕垃圾,光线刺眼,色彩发白,看了瞎眼

网友:
不如买个多平台的retro game 300开源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