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大单体的几种连接

楼主(2019-08-23):
最近宁德时代大单体大家用在电动车上得比较多,特别是小牛用户,大单体组装方式现在有三种,第一种:激光转镍,就是常用的图1,然后用铜线或者铜条链接,图2,这种方式入门低,好操作?第二种:冷焊机焊接,图3,类似不锈钢焊接工艺,把铜条焊接在电池正极或者负极!第三种:激光焊接:图4,类似汽车厂家的工艺,说句实话,这种链接看上去的确很干净整洁!
有人说用锡焊电阻大,我量过转镍后的电阻也就单串有0.1-3毫欧之间吧,其实这些电阻可以忽略的,欢迎大家各抒己见,拍砖!

楼主:
文字发不上去

网友A:
好牛比的样子,烙铁功率很大吧,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比的样子,烙铁功率很大吧,谢谢分享

也不大吧!用的60瓦

网友B:
某鱼有变压器改的点焊机可以点铝了,我没用过.这个不做讨论.
除了你以上说的,其实应该还有打孔的,当然具体还得看电池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鱼有变压器改的点焊机可以点铝了,我没用过.这个不做讨论.
除了你以上说的,其实应该还有打孔的,当然具 ...

似得,打孔攻丝那个要点技术

网友:
个人DIY操作首选螺柱的吧,点焊机也是业余DIY的不错选择,至于激光和冷焊门槛挺高.
连接效果个人看锡焊还是可以考虑的,只要焊接够可靠比接触式连接肯定要好,接触式到了几年后的接触电阻是几何式增长的.

网友(2020-05-06):
有机会可以尝试下用氢氧化钠作助焊直接锡焊。烙铁功率可能真要大点。
特别注意的是焊完后要洗干净。
再测测内阻和我们说说?

网友(2022-08-10):
螺栓的好用吗

网友(2022-10-08):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