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个Q5强光手电

楼主(2019-08-23):
先来张全家福

“橘皮”反光碗,铝的

Q5

7135*3恒流板

镀金的

绝缘片

电路仓铜的,实心仓

导热硅脂

先焊灯,要注意控制时间

涂抹硅脂

焊电路

扣上电路仓

焊弹簧

完成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组装的,谢谢分享,套料不比成品便宜吧

网友:
导热硅脂多了,效果不好

网友B:
半悬浮电路仓 散热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组装的,谢谢分享,套料不比成品便宜吧

便宜点,但是不多。因为之前散买了很多灯珠,所以就买了套件装一下

网友:
硅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悬浮电路仓 散热不太好

晚上短时间用还行,长时间散热不行

网友C:
只是7135控制|?那只有一个挡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7135控制|?那只有一个挡位了?

是的,没有调光控制

网友D:
26.5一体仓,现在这样封装的Q5不好找了吧,手电已经退烧了,太烧钱,话说如果这些都是散件的话,价钱加起来要比直接买成品贵,当然成品的电路可能没这个好。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5一体仓,现在这样封装的Q5不好找了吧,手电已经退烧了,太烧钱,话说如果这些都是散件的话,价钱加起来 ...

灯珠以前买的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