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路由板还可以改小吗

楼主(2019-08-23):
现在的大小是3.8*51,能不能改成3.5*4.5

网友:
可以,但是会做的很厚

网友:
你叫医生把你整成正方形估计还容易一点

网友:
看你的那个电路板
直接3.8截成3.5没问题,应该不会影响到线路
但是另一边不太容易。

网友:
除非你自己画板  sim卡改成芯片卡只要一个8脚焊盘就行  4G模块换成那种一体式的集成模块    网变什么的就另外开一层 估计你有这技术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