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事一起合作组装的一台并不便宜的3D打印机

楼主(2019-08-23):
同事合作组装的3D打印机,整个过程差不多花了2个月,
虽然还没有完全完工,但终于看到点东西了,发上来纪念一下。

我负责买指定的小配件,安装,以及用另外一台3D打印机做缺少的部件,

同事负责调试设备,还有程序方面的

零件基本上都齐全了,
就差组装和调试了

支撑的部件都是用另外一台3D打印的,
设计的时候我故意做厚了些。相对还是比较结实的

上次做移动电源外壳的那个问题,这次也碰到了,
材料放太久了,打印出来的料不均匀,效果也很差

买新料打出来就光滑很多

底座是拆的某设备的配点机柜,稍微改了一下就放了上去,

电缸*系统都是用的二手的IAI,日本货来着,比皮带的打印机要稳些,
但是价格不便宜,一根就要700+,还不包括电控盒

(*其实就是丝杠,但是这个是全密封的)

就只有底座那有一条滑轨

打印出嘴

弄一下限位开关

这是快装完了的,线什么都还没有往里面塞好
看起来很乱

打印测试

打印过程,这里发不了视频,截个图算了

测试了两次,效果是一般般,行程之间的间隔还得麻烦叫同事调小一点,
现在这么打印的格子比较明显。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现在这个打印机可以打比较大尺寸的东西

忙里偷闲,顺便把上次移动电源的壳子用新料重新打两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772&extr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28更新

精度不行的原因找到了,除了行程大了一些的原因,加热的部分失控,
温度比设定的还要高很多,没有散热,持续高温下,最后这部分还坏了
所以更换了一个新的

装上了送料机构,打印头也做了一个支架,为防止过热
上面增加了风扇。之前是准备增加2个的,后来发现一个也够用

拿出我装电脑时集赞下来的线材整理技术,把机头部分线材都打理好了
现在看起来没那么乱,其实要包一层那种蛇皮网会更美观些,不过如果要更换零件什么的
不是很好拆修

电缸的线其实我都剪掉了一部分,线挺多的重新接上花了不少时间

主要控制部分塞在这个小抽屉里

现在就差把这部分的线塞整齐了,
网上买了那种类似配电箱里的线夹端子。还没到货的

触控屏到时候固定在外面,还要把SD卡卡槽也延伸在外面,
我的设想是除了检修的时候外,平时抽屉不用打开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这打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材料的,我的移动电源是铝合金的

网友B:
真舍得下本,电缸都要2千多。。。我的雕刻机装好了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这打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材料的,我的移动电源是铝合金的

材料是塑料,之前在论坛上买了几个小米充电宝的机芯,没有壳子,建模后用那部3D打印机再把壳子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舍得下本,电缸都要2千多。。。我的雕刻机装好了还不会用。。。

我这个刚开始是想装雕刻机的,准备买的电缸都很小,但是同事说可以做二合一的那种,后来就买了行程大一些,贵了不少,就连电控盒也是。

网友:
 能否打印房子?

网友C:
材料是不是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是不是受潮了

对,是受潮了,广东这边的气候就是这样。现在的材料买回来我都要用自封袋锁好,放回原来的盒子里。不然还得变质

网友D:
这个打印机用的控制器是什么的?

网友A:
打出来的东西是直接就能用了还是需要什么工序呢?比如说烧制,加热,喷药水啥的,还是说打印时候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打印机用的控制器是什么的?

刚开始是我之前买的那台惠普瘦客服机,因为刚好有4个232接口,能直接连接电缸的电控盒,后来同事说直接买赤兔的板子会更好一些,自带触摸屏,接口也齐全。就买回来,打了个壳子塞进去了(第二张图左下角黄色的那个东西就是)

主要是软件问题,如果用Windows版的软件,要花钱买,还有空间问题,这个机壳很小,没地方装那台瘦客服机了。多步很多线不说,还有一块显示器不知道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出来的东西是直接就能用了还是需要什么工序呢?比如说烧制,加热,喷药水啥的,还是说打印时候是热的 ...

打完了不用做什么,等10分钟冷却,将实物和固定的玻璃纤维底座分开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要求更高,要喷漆着色上去的话,要再去打磨补平。因为这种打印机打出来的东西都有一层一层的麻面。
顺便说下为什么东西会粘在玻璃纤维板上。因为打印之前玻璃纤维底座要用黏纸的那种固体胶棒涂一层,这样牢固一些,不然打到最上面,机器震动什么的东西容易倒

网友:
这个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刚开始是想装雕刻机的,准备买的电缸都很小,但是同事说可以做二合一的那种,后来就买了行程大一些 ...

这种机器做二合一相当亏 如果能做雕刻机那么强的刚性 机头会重而且如果用丝杠摩擦大 照着打印机这么造磨损的快 维护一次赶上一台普通的歪货打印机的加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是我之前买的那台惠普瘦客服机,因为刚好有4个232接口,能直接连接电缸的电控盒,后来同事说直接买 ...

我见到好多是以arduino为核心的控制板,开源硬件价格便宜

网友:
这做下来的成本足够买一台一体钢架的成品了。

网友:
业余做这个得有钱又有闲

网友:
烧钱做大玩具~我喜欢~~

网友:
下一步就可全网发布接活了

网友:
真英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