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力西10KW稳压器老是断电保护

楼主(2019-08-23):
晚上家里电压不稳定160V-200V波动,稳压器刚开始能稳到220V,过一会儿电机就不转了,市电升高输出就随着升高,稳压器到240V就保护了,也不会自动解除,手动开关稳压器才工作,就这样周而复始。负载就带了个1.5P空调

网友:
两种可能,一种是输入电压太低了,带负载后电压更低,超出稳压范围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稳压器响应速度慢,超压保护了,压缩机启动后电压瞬间变高,过压保护。

网友:
你的稳压器是否有延时选择?有的话,把那个按钮按一下 改成短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