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怎样区分液晶电视与电脑显示器

楼主(2019-08-23):
CRT屏幕二者区分是明显的,这些年没特别关注,一直觉得液晶电视跟电脑显示器差不多。可是前几天因故用笔记本接了一下液晶电视,发现看视频或许没有多大区别,但处理文档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液晶电视远非电脑显示器可比。也许我碰到的液晶电视质量欠佳?
常买二手电脑的那家(我的27的32的都是从他那儿买的)那天看到一台40的二手显示器,当时没打算买,当时还问了一下老板最大的有多少的,他说不是他这儿、是电脑配的显示器最大就是40的,再大的就是几块屏拼得那种。电脑显示器不同于电视。结果今天想去看看,想买了却没有了。

说实在的不是特别会判断电脑显示器和电视的区别,现场的话我就是看看接口:电脑显示器一般只有VGA、DVI、HDMI几种。但现在一些电脑显示器也带了喇叭,让人区分不了。
如果从网上购买,单从描述似乎不好区分,
如果网上购买,又如何通过描述加以区分?

网友:
同尺寸显示器贵。

网友:
40的得曲面屏吧
老的一般从分辨率来区别,电视的分辨率普遍比显示器的分辨率低
现在电视也有高清的了,就比较难区分

新的觉得可以从适宜观看距离看,大屏的显示器一般需要通过曲面的方式让人从近的地方看边上的数据信息不至于太远及变形,曲度相对大些。
而电视机也有曲面屏,但也是为了从远处看电视机边上效果好而做的曲面,相对曲度要小些,通俗讲就是相对要直一些。

接口上电视的接口要丰富些,同时会有几组输入信号接口,而显示器相对少些。

以上是我对显示器及电视区别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网友A:
我一般是用眼睛看,电视屏近看眼睛疼,电脑屏近看就舒服得多

网友:
从功能上说,电视功能要多一点,能接收电视信号,能读优盘,

接口上,电视比显示器要多出一组电视用的那种同轴的端口,还有网线接口,有些还支持wifi,另外现在电视一般都会有多个HDMI接口,而其他的显示器上常见的vga,dvi,dp接口比较少

显示上,一般低端电视的分辨率都不如显示器,显示器现在一般都是1920*1080的,而几百块钱那种低端电视,分辨率一般1366*768.

你不管在哪买,你说买显示器,一般不会有人给你推荐电视,你买电视,也不会有那个呆萌的售货员会给你推荐显示器。

我个人感觉,正常电脑用的,就买显示器,别买电视,除非是那种放客厅,专门看电影用的机子。电视机一般设计都是用来远距离看的,近距离效果不一定有显示器好,而且电视颜色很鲜艳,背光亮度也比较刺眼,长时间近距离看,估计对眼睛也不好。而且一般的电脑桌那个距离,有个二三十寸的显示器就可以了,没必要搞个四五十寸的。真有专业用途的,那就买多个显示器组个大屏。

另外显示器带喇叭的一般肯定有HDMI接口,HDMI是可以同时传输声音和图象的,可以省下小音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用眼睛看,电视屏近看眼睛疼,电脑屏近看就舒服得多

其实我想问的是网上买怎么判断,有时候卖家有可能忽悠。毕竟客服不见得都很懂,但会故意忽悠或者胡说。
去年陪孩子的舅舅去电脑城买显示器,好几家都是女店主,问他们什么屏的,都说LED的,我说你们又不是百货商店买电视的,电脑城买显示器还跟我胡说他们是LED的不是液晶的。我问看看说明书都说没有,问可能是IPS、TN、VA还是什么,都跟我说不是这些、就是LED屏。
我一直觉得百货商店的可能不太懂,更多的是根据厂家宣传要求说,面对的受众也适合这样。可是电脑城买配件的应该不一样吧?卖的也应该懂吧?可是其实不然。

如果淘宝购买,如果面对的也是这样的客服,我觉得很难说清楚,所以发帖看看那些朋友有网上购买的经验。

网友:
说实话,我卖过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屏的……实在介意就上百度查下型号

网友:
显示器同尺寸贵 电视同尺寸分辨率低很多相当于掺水酒的效果

TN屏幕是常白显示也就是没开机状态是呈现淡绿色  如果只有背光没有驱动板信号 就是全白  如果显示黑色就想要驱动板使用RGB配合来将屏幕显示为黑色 实际上在光线暗淡的市内看全黑的TN屏幕 就是看见的是深灰色 不是黑色   屏幕有没有碎/漏液 可以使用手电照的方法检查

IPS屏幕是常黑显示  没开机状态是全黑   如果只有背光信号 没有驱动板信号显示就是全黑  显示效果比TN屏幕好很多  屏幕有没有碎不能使用手电照的方法检查 就算对着强光、太阳光也很难看出来 除非是很大的漏液裂纹

显示器一般 有VGA  DVI    DVI/HDMI   HDMI/DP

电视就是有S端子 AV(CVBS)  VGA   RF    新点的就是 HDMI  USB  RF  AV
且同等尺寸显示器比电视分辨率高且贵   但是有的显示器存在可视角度小的问题(就是侧面看屏幕变暗变色)特别是笔记本屏幕改的    而电视屏幕虽然分辨率低但是可视角度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网上买怎么判断,有时候卖家有可能忽悠。毕竟客服不见得都很懂,但会故意忽悠或者胡说。
...

网上买的话看价钱就晓得了,电脑显示器比液晶电视机贵许多,电脑的侧重静态图像观感多些,电视的就仅仅侧重动态观感,而且两者用途不同,过大的电脑显示器受制于分辨率刷新率等方面的因素会比较吃其他硬件比如显卡,电脑用途的话屏幕不是越大就越舒服,毕竟不是整天打游戏跟看视频对吧?液晶电视机的应用范围较单一不用考虑太多其他因素,一般使用的话真没必要去买二手,对自己的眼睛好点儿吧。

网友:
电视和显示器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输入画面的延迟问题,显示器比电视小的多,在图像显示方面,电视的图像颜色有内部处理芯片做做二次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往往会使显示出的电脑画面中的文字,产生一些文字发虚的现象。显示器是忠于原始信号,尽可能的使颜色和画面逼近原始信号,做到快响应,低色差。电视则会加入诸如运动补偿,颜色增亮,突出人的主观感受,使人在远距离观看的过程更为舒适

网友:
我有一套显示器改电视的套件,谁要的,便宜出了

因为是买回来把显示器改电视的,改好了,显示器的屏也坏了!所以套件就出了吧

网友B:
显示器和电视机这么大的效果差别主要是因为屏幕类型还是驱动电路调校的原因呢?可不可以让电视机接电脑达到显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和电视机这么大的效果差别主要是因为屏幕类型还是驱动电路调校的原因呢?可不可以让电视机接电脑达到 ...

看我的顶楼,就是接电脑发现能显示,但处理文档根本不行,字体明显模糊,看照片也有差距,但看视频却似乎电视更好,上边别的朋友有理论描述。

网友:
一个以静态显示为主,一个以动态显示为主,屏幕区别很大,不能混用。就像两轮电动车电瓶和汽车启动电瓶的区别。

网友C:
刚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很奇怪,电视和显示器怎么会区分不了呢,再看一下帖子回复,才发现真有几分相似,下面是我认为的一些不同
1.看品牌,显示器AOC,LG,SAMSUNG,DELL这些;电视创维,海尔,TCL这些;当然也有两边都做的
2.看接口,显示器接口是和PC配套,VGA,HDMI,DVI,DP一般这四个,偶尔有USB;电视有模拟输入口叫AV端子什么的
3.看电源,显示器电源12V插孔,或和电脑通用的3孔插口;电视直接引出插头线,不能拔下来
4.看菜单,显示器菜单是控制对比度等显示参数的;电视菜单是控制上一个/下一个电视台的
5.遥控器,电视有遥控器(的接收孔)
6.看系统,显示器开机直接显示“无信号”;电视开机启动操作系统
7.看亮度,显示器亮度低,可以距显示器20-30cm观看;电视亮度高,在眼前看非常刺眼
8.看铭牌,电视显示器的背面一般有贴纸,告诉你这是电视还是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很奇怪,电视和显示器怎么会区分不了呢,再看一下帖子回复,才发现真有几分相似,下面 ...

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描述,我其实联系过淘宝卖家,就出现过沟通时6楼说的类似的状况,我就问是电脑显示器还是电视,客服的回答让你没法谈下去。关键是电视也有VGA、HDMI等。如果你想问有没有AV口(这是判断二者的指标之一),他们的回答就会让你抓狂。感觉似乎你的智商不适合在地球上生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描述,我其实联系过淘宝卖家,就出现过沟通时6楼说的类似的状况,我就问是电脑显示器还 ...

8年前见过AOC显示器带电视功能!VGA  AV接口也有!! 你没看错 确实是显示器 画质就是显示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网上买怎么判断,有时候卖家有可能忽悠。毕竟客服不见得都很懂,但会故意忽悠或者胡说。
...

LED应该指得是用LED(发光二极管)作背光照明的液晶显示器。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将这种液晶液晶显示器或液晶电视简称为LED电视或显示器。因为液晶本身是不发光的,必须要使用背光来照明,才能看得清楚显示的东西。早年一般是用灯管来作照明(有点象日光灯那种)。目前也有一种OLED的电视,那是一种用新型的LED发光器件作的显示屏(OLED自发光),但现在该技术和产品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价格较贵,好象作电脑显示器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8年前见过AOC显示器带电视功能!VGA  AV接口也有!! 你没看错 确实是显示器 画质就是显示器的效果! ...

其实我一直都在用22寸的液晶电视来作显示器用,反正将就吧。

网友:
有的时候不易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