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升压模块给电动车充电可以节约不少成本

楼主(2019-08-23):
有不少给电动车改装锂电池朋友喜欢大功率充电器,比较流行的中兴2400,买成品怎么也要400元,买套件自己改也要300元,如果能捡到漏买到100来元的机子,成本还能降低一些。
别的品牌的开关电源,48V两千瓦以上的,基本上也就百十块,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己改,有些偏门的电源没教程会改装的少价格也很便宜。买改装好的成品价格也不便宜,最少300元以上了。
像我这种没啥水平的小白,手里就有一个中恒NPR48-3G,48V2900W,脑袋热收来留着鸡肋,改不了直挠头。但是一想,既然给电动车充电,需要的电压控制范围比较固定,直接使用一个大功率升压模块不就解决了,1800W的才7、8十元,充电我也不会超过10A,功率足够,总成本不足200元,缺点就是升压模块需要diy外壳,开关电源多一个外置转换部分,先不考虑转换损耗,就是有点占地方。
朋友们,我的这个想法如何?升压模块安全不安全?使用升压模块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不注意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注意散热。

网友:
需要带有恒流控制的

网友:
DC-DC充电存在风险,效率不高,大电流稳定性问题。

网友A(2020-02-04):
应该说对什么电池用大电流充电都是不好的选择,那是没有法子的时候才不利己为之的做法,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都建议电流不要过大,而且还要设计出一个较好的充电曲线才是正道,真的不知道你的观点从哪里来的,很是奇葩,直接是把电池往死里整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对什么电池用大电流充电都是不好的选择,那是没有法子的时候才不利己为之的做法,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

我是玩电池顺便带着使用,我不会把电池当成传家宝的。再说我的锂电池使用时间按我每年换铅酸费用已经持平了,我自己觉得不亏就行。

网友B:
楼主还是太年轻,如果电瓶车是锂电池还好说,如果是铅酸电池就不好折腾了。
铅酸电池都是三段式充电电路 先恒流再恒压最后第三阶段降压充电,否则省了模块钱浪费一个电池组。

网友:
48-2900可以改低压0-59v   电流可调,  也可以改高压74v-100v

网友C:
也可以撸一个4850动力源改30-100v    5-20a电流可调

网友D:
想法是好的,做法不靠谱,除非有定时器,否则充爆就不远了。

网友E:
除非模块有三段可控的,要不伤电池,再都只有电瓶车电瓶才用得上,一般不是有专用的充电器吗?
专用的充电器做专用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太年轻,如果电瓶车是锂电池还好说,如果是铅酸电池就不好折腾了。
铅酸电池都是三段式充电电路 先 ...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用的组装的三元锂电,用了2年多了吧,过去一直用中兴2400充电,后来下雨淋坏了,改用普通充电器了,也不追求充电速度了。我发这个帖子的时候只是有想法,但没有实施,主要是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撸一个4850动力源改30-100v    5-20a电流可调

我有中兴2400,我只是当时发帖子有想法没实施而已,时间久了也犯懒不愿意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模块有三段可控的,要不伤电池,再都只有电瓶车电瓶才用得上,一般不是有专用的充电器吗?
专用的充电 ...

我是锂电池,不需要铅酸充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是好的,做法不靠谱,除非有定时器,否则充爆就不远了。

锂电池,有保护板,不需要定时器。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恒压,电流在电池的允许范围就完全没问题,所谓的三段式是为了快速充满电池,只要不过压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