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OSE DIY』做个小电流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8-23):
去年拆了个电动车的锂电池,全是聚合物电池,而且大部分都怀孕了。
据说小电流可以把怀孕的聚合物充流产?好吧,用可调电源充也太费事儿了。。。
做个小电流的充电器吧。
翻翻箱子,有个看不上的充电头。
USB口的。
输出5V400MA。。。没错,只有400ma。。。啥都干不了。
用它来做充电器再合适不过了。
空载5.06V。
以为是超声焊接的外壳。敲了半天没感觉到要开的意思。。。
撬一撬感觉有缝,但就是打不开,于是大力出悲剧。。。
居然有颗螺丝。。。
我记得拆过和这外形一模一样的5V1A的电源是超声焊接的壳啊!
咋这个就有螺丝呢?而且还是在条码贴下面。。。

还是防拆的。
掏出电路板来。
功率管。
电路板背面。
还有IC。看上去还凑合。
记得以前做过不少4057的电路板。结果一个都找不到了。。。
只好洞洞板了。。。
电流设定300ma焊好板子。
拆了USB口。
焊好的4057直接固定在USB位置。
为啥不直接做成USB插头的?要是做成USB插头的,不一定插到哪个电源上了。。。
反正这400ma的电源啥也干不了,不如改成专用的,这样它就不碍眼了。
电源外壳打孔装LED。
装好外壳。
找一对小鳄鱼夹。
焊到输出线上,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漫长的充电开始了。。。

网友:
哇,沙发,好大的沙发

网友:
这板子,,一眼看出来比亚迪干的

网友A:
谁说这种充电头没用的?买个2块多的升压板接上,输出12V可以带那种电脑散热风扇,拿来辅助机顶盒、路由器、光猫散热,还可以改固定式万用表

网友B:
感觉300mA电流都大

网友:
怀孕的电池还能充流产吗?

网友C:
小电流可以把怀孕的聚合物充流产?有成功案例吗?

网友:
小剂量的电流能打胎,下次试试

网友:
手上也备了20颗4057,好多电器用的电池都是100-200毫安,用4057刚好合适

网友:
一个小小的充电头,MM也对TA动手劝脚的,成何体统???

网友D:
300ma能算小电流吗?感觉100ma还差不多,我手机电池都鼓了,改天用pos机板子充充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ma能算小电流吗?感觉100ma还差不多,我手机电池都鼓了,改天用pos机板子充充看 ...

对于12000mah的锂电池来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可以把怀孕的聚合物充流产?有成功案例吗?

有,所以才做了个打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300mA电流都大

那电池12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这种充电头没用的?买个2块多的升压板接上,输出12V可以带那种电脑散热风扇,拿来辅助机顶盒、路由器、 ...

直接路由器,光猫取电接风扇不就好?何必又搭个占插排的玩意?占插排不说,还得搭进去2块多。。。

网友:
偶是来看流产的

网友:
直接用早期的万能充呀,肯定是小电流的,还是4.2v的,省事

网友:
板子后面好多辣椒酱啊!

网友:
来看MM的大作,动手能力真棒~

网友:
今天M还没到,后补。
请教楼主,软包锂电引出电极的2根镍条,在没有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如何区别其极性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