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4换屏

楼主(2019-08-23):
苹果的mini4被压破了,放沙发上被坐的,后壳变成瓦片了。连电脑居然能识别,于是有了修复的想法。
65元淘了一个触摸好能显示的坏屏,把后壳整形后换上,用爱思助手检测,硬件完好,于是在当地电脑城450换了一个所谓原厂后压有瑕疵的屏(白屏时隐约有水波纹杨灰斑),使用2天发现指纹按键不平稳,没有锁屏功能了,另外屏幕用双面胶念不劳。于是在网上恶补相关知识,淘了配件自己动手修复。

从原来屏幕上拆的白圈,不装,指纹按键过高,按动行程大,导致包裹指纹按键的胶圈撕裂,按键不平稳

这样用镊子定位,确保同心

黏好后的样子

从原屏幕上拆的锁屏配件,用6根细铜丝焊接,足足用了2小时,没来及拍照,这是焊好的样子,上下红圈里就是2个霍尔。

黏指纹按键的胶圈,已经撕裂了

从新换了胶圈

指纹组件装好了

屏幕重新黏好双面胶

扣上屏幕两个接头,试机好的

装好接头压板

注意屏幕要抵在喇叭组件下面,防止拉坏屏幕排线

最后放正屏幕,试机正常

打开锁屏功能

对应霍尔位置放两片磁铁,能自动关屏

移开磁铁,亮屏,锁屏功能恢复

完,谢谢观看!您的鼓励就是发帖的动力!

楼主:
换坏屏试机

爱思读出的

爱思读出的硬件正常

下图中红圈内就是焊接锁屏休眠组件的6个焊点,当时未拍照,此图是借用网上的

网友A:
楼主也换了新电池了

网友:
我的mini4也是前两天刚换好屏,330的后压屏,还不错。

网友:
以前拆一台平板把外屏搞裂就有心理阴影了。遇到比较小众的机子,不清楚内部结构,卡口位置,很容易搞坏。配件还挺贵,失去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换了新电池了

没换。本来就是没用多久,坏了一直放那2-3年了没修,最近有时间才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