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一下该买什么钢网

楼主(2019-08-23):
升级电视盒子的emmc用,顺便焊几个U盘。阿毛易修的可不可以?会不会吹弯了?

网友:
图片里面一个emmc都没有,是2246/58专用板。肯定会弯一点,看你的焊工了。用起来还算方便。

网友:
感觉普通用用这个网就好了

网友A:
会用的,所有的网都不弯。加热均匀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用的,所有的网都不弯。加热均匀是关键

手工加热这么大的钢网,一点不弯是不可能的。保证接触面积附近不弯就行了。有个1000瓦的热风枪更好加热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