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500-4000块钱的主机配置求推荐

楼主(2019-08-23):
不玩游戏办公用,要有DVD光驱,独显,能胜任设计制图。2手东看了戴尔和惠普主机都没写内存硬盘品牌和型号不敢下手怕被坑

网友:
不超频的话主板买华擎微星之类的就行,CPU和显卡买中高档的,设计主要就这两样了,SSD嘛还是要一块,256G的就够了,再配块2T的硬盘应该够了,除非你做视频,4000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主板必须华硕或技嘉,微星早已没落

网友:
我喜欢技嘉

网友:
建议9400F(或者9600F)+8*2ddr4 内存+WX3100  1499专业绘图卡(贵的话可以考虑X宝的K600或P400之类的一般200-600设计足够)硬盘选s4510或全新s3700系列400-480G估计600-800元,再配个2T机械盘300多一点。主板选华擎的H310CM或B365M估计320-500元电源选长城的额定350-400W足够,机箱自己看着办吧。或者AMD 3600+华擎B450M-HDV(1320+379)其他不变价格一般4000元可以搞定了。根据自己喜好来吧

网友:
预算3000进卡巴,加钱加到九万八。

网友:
显卡中端的就好,硬盘SSD+机械,电源要稳定够用就好,Intel的CPU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网高买,不用买超频型号的U,配一块中端的主板就好,预算宽裕双通道往大买(一般主板也就32G上线)。

网友A:
4000主机,很宽裕了,有动手能力自己掏配件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0主机,很宽裕了,有动手能力自己掏配件组装。

vega56就用了一半。

网友:
I3 9100F  699
主板b360 400的样子
内存16g 单条 2400 2666 品牌  宇瞻 十铨 威刚 都行
固态  阿期加特NVME 500G  399
显卡 580 2048 8g 899
机箱电源 tt  启航者套装 249
显示器 看情况
就这样子
可能电源带6针显卡供电
显卡是8针
那就再说

网友:
推荐还是品牌机,稳定!稳定!稳定!

网友:
都用优盘了,光驱还有用?

网友:
光驱可以买个USB外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