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百多的飞利浦植物生长灯烧了,想废物利用。求助。

楼主(2019-08-23):
公司买了几条T5的飞利浦植物生长灯,两百多一支。没经验,买回来以为LED灯是直接上220伏市电的,结果马上报废了一条。
经检查报废的灯条里面还有29粒灯珠是可以点亮的(用3伏的直流电一粒一粒试)。现在手头上有12伏的电源,请问是不是把灯珠4粒一组串联起来接上12伏电源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应该就是LED灯的,只是波长和普通照明LED不同罢了,关键是你不清楚这玩意的限流是多少啊,LED是恒流驱动
我建议是拿一粒灯珠接稳压电源测试,电流从小到大,看亮度到合适的时候电流多少,然后弄个LED驱动,把电流调到相同就可以

网友:
只要驱动没坏可以直接短接发黑的哪个就可以正常点亮 了

网友:
电源估计也挂了,还是修电源短灯珠吧

网友:
短接一下那个灯珠看看,能亮的话电源应该没问题,自己替换那个灯珠

网友:
现在人太疯狂,各种透支

网友:
你这灯是带驱动的么,不是要先搞个驱动啊,

先研究好驱动电压和电流,

网友:
200多一条?太他妈贵了,

网友:
三個一串,用12v的直流電源就可以了。

网友:
这灯珠看着像是5050,我猜是3Ⅴ~3.4Ⅴ的,电流150mA,可以上淘宝找同型号灯珠,看它的数据,然后用可调电源验证一下,知道确切数据后可以自己做个阻容的驱动,电流调小一点保护灯珠。

网友:
安慰,先把坏的灯珠拆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