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85w苹果电源台达版t12,半死不活

楼主(2019-08-24):
烦人。。。

,我全部的苹果充电器。。。。。收集了一堆。

这里有一个已经之前拆开的。也是之前为做t12准备的。

台达版

打开内部塞得满满的。

准备用的微型控制板。

插电测试。正常

顺便就把输出的大滤波电容拆了。

把胶水清理一下。免得碍事。

外壳输出口也要清理一下。

输出插头。缩水了一根地线。等会给他补上。

准备焊东西了。家里没有烙铁。。。。。直接把发热芯拉两条线出来。

,接在12v8a上面。。。。凑合吧。

修剪好电线长度。

看看苹果电源,正负极不要搞反。

负极正常接,正直接在芯片的一坨锡的位置。(之前自己这样看了一下,在那里貌似可以跳过输出负载检测)

地线补了一条。

把东西放好

电位器放好

在外壳开个洞

突然发现有个黄色的东西比较碍事,,,抠了一下发现是个电感。用于输出π型滤波

扒掉衣服。。。

LED弯折一下,刚刚好在这里,那么。。。。

开个洞

电位器装好,盖上,测试。。。红绿交替闪了一下,灭了....。。。。。。估计又是不知道哪个保护机制

又打开

把红色线焊回该焊的地方,插电。正常了。。。

然后拔电再插,又是红绿一下就灭了,再怎么弄也不亮。。。。烦人!

找天哪个山寨苹果搞吧,这个烦人

网友A:
收线用的那两耳朵磨薄一点就可以将电位器装在耳朵上了,完全不用为装电位器而拆掉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线用的那两耳朵磨薄一点就可以将电位器装在耳朵上了,完全不用为装电位器而拆掉一个电容 ...

就是故意保留耳朵的,之前有人做的把耳朵切了,不喜欢

网友:
这电源的位置刚刚合适,一定要做好绝缘,不然控制器就废了,网上有视频制作教程,你可以参考下。我在拆电源外壳时就废了两个,一个220V短路炸了,一个输出保护,确实很费心神,不过做好了便携性很好,现在数显版我都很少用了。

网友:
把控制板放手柄上不好么?

网友:
苹果电源确实不错,我的24V1.875A改的加热速度也还是挺快的,改了一个放单位用,没数显凭感觉打到大概位置一直放着不动够用了,毕竟这不需要那么精确多少温度。最多温度高点焊点发灰罢了。

网友B:
找找"zzy_85569381"和"挣钱买刀"老站的帖子,输出要并接电阻![电源]拆故障苹果14.5伏3.1安电源   测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9380
苹果A1424/85W电源适配器电压改造,自绘图纸/电路分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0328
[电源]继续折腾台达版85W苹果电源,改造电压和过流保护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3524
[电源]拆修苹果85W笔记本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792

网友:
牛肉版用用挺好的。。省事!

网友:
我是自己用洞洞板焊了一个,电源要求不高,随便一个12V 1.5A的路由器电源都可以用,就是升温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zzy_85569381"和"挣钱买刀"老站的帖子,输出要并接电阻![电源]拆故障苹果14.5伏3.1安电 ...

是的,确实是要检测负载的,所以制作完了之后第一次通电会正常,第二次就不行了。因为会认为那个负载就是自身的负载,而不是外部。所以我说要用山寨苹果搞

网友:
这电源是好,但也容易坏

网友(2020-09-23):
楼主您好,您的这个苹果的线和头还在吗?

网友(2021-01-06):
这电源是好
但也容易坏
坏了还好难修!
我是搞怕啦!

网友C:
强制输出就好了,做好了一直在用

网友(2021-03-21):
引用 网友C:
强制输出就好了,做好了一直在用

怎么强制输出,稳定吗

网友(2023-09-09):
苹果电源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很难拆开。我以前是拿锯锯开的,请问楼主是怎么拆的。

网友:
苹果电源确实不错,就是空间小,不大好D

网友:
刚开始做出来感觉很牛C,后来知道,迷你板子容易坏。还是老老实实用大板,对电源的要求不算高,电压、电流足就很好用了。

网友:
几个T12都是用的这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