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仪电动车电池充电器拆看

楼主(2019-08-2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5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1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5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93
五个电动车充电器之四-----天仪电动车电池充电器拆看----这个充电器在外边待得时间长了管子的三只脚都断了。。。。。。

参考示意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做工比较认真的电源,要是能用得上值得研修

网友B:
这个版本可是够老的

网友C:
都是受潮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比较认真的电源,要是能用得上值得研修

在外时间长,管子也牺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可是够老的

有年头了,三极管都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受潮惹的祸!

在处边被雨淋了。。。。。。

网友D:
哇,全是电动车,那个4060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全是电动车,那个4060起什么作用?

我也说不好,充电电流小到一定时,324给信号,4060开始计时工作,转灯使充电器进入另一工作状态浮充,时间由9脚的Ct和10脚的Rt决定。不知对不对。。。。。。

网友E:
带定时的,老货了,值得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定时的,老货了,值得修一下

感谢鼓励,慢慢折腾吧。

网友(2019-09-27):
带定时IC 4060,多了一层保护。正好将LM324中大多数充电器中未用的一个比较器用上。这样一来,这是一款保护比较齐全的充电器。有时间的话值得维修。几个8050也不值几个钱。而电路原理也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