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希望开发一套基于智能手机为中央处理的智能家居系统

楼主(2019-08-24):
希望开发一套基于智能手机为中央处理的智能系统,家里淘汰的手机太多,太浪费了。

用小电脑来处理,太耗电,用不起。
用单片机来处理计算能力又太低。
用其它方式总有不太理想的地方。

总结了一下就手机比较不错!

人机界面好,屏幕够大,还多点触屏控制 。
自带高灵敏麦克风,可监听,可录音,可语音控制。
自带喇叭可外放音乐,音质音源都不错。追求效果的可外加功放,全屋背景音,效果杠杠的。
自带WIFI方便远程连接,即使离家万里也能对家了如指掌。
自带摄像头,大多还都很高清,视频监控,监护,让小偷无所遁形。
自带存储卡,一般还都支持8G32G,循环录制也还凑合,可参考行车记录仪。
自带红外发射,可遥控部分家电,模拟有人在家的假象。
自带蓝牙模块,可与蓝牙音箱组合。
体积轻薄小巧,方便居家隐藏。让闯入者想不到,也搜不到。
整机低功耗设计,自带后备电池,不怕突然停电,即使停电也能坚持个一天半天的。

至于跟其它传感器组成安防系统,我想可用单片机+WIFI模块+433射频模块组成一套外设体系用于扩展手机的触角。外设只包含三大模块,体积较小,用来延伸信号距离。
其功能如下:

监测手机整点提示音。

每天早上七点报当天天气预报。

晚上起夜自动开柔光灯。

晚上监测到主人回家,自动开启灯光,背景音乐。实现方法:(监控手机监测到家里的路由器中出现用户手机,为主人回家,也可复加红外、门磁等,PING命令实现。)

433射频可与市场上的大部分门磁、红外、燃气泄露组成报警系统,可扩展探测范围和距离,实现多探点复合信息,送于单片机或手机进行判断,避免发生误报警(误报警是大多数家居安防设备被停用的主要原因)。探头的无需重复开发,节约成本。毕竟现在探头都已经设计成形,而且还是白菜价。    .

WIFI模块可与手机通信,可补充手机传感的功能和距离的短板,让手机知道有人闯入,并开启视频实时外网储存模式,即使手机被小偷找到破坏掉,视频信息也早就被送到外网服外器了(抖音、优酷、百度网盘等,全城围观,调动大家抓小偷的积极性,小偷成网红,想找不到都难。)

蓝牙模块,可与蓝牙音箱组合,关键时候播放报警音,吓退小偷(如小偷不退出,其在寻找关闭蓝牙音箱的同时,或主动引诱小偷到指定区域,方便手机记录其身体和面部形象,便于抓捕),设置多个蓝牙音箱还可干扰小偷,使其无瑕查找监控主机(手机)。

WIFI模块自行联网与监控手机互动,也可直接通过路由器向用户手机发送报警信息点。
如果怕网线被破坏扯断,手机内放个流量卡,走4G流量或直接拔打电话。小偷不会为了偷个居家小钱,连基站都一块破坏了吧。

我就想到了这么多,大家想到了欢迎补充!!

最后的最后,单片机,WIFI,射频模块我都能实现。我想问问数码达人开发安卓手机软件用什么编辑软件环境?

实现上面的功能:WIFI模块有ESP8266 八块钱,433射频 五块钱,单片机八块钱,外围元件十块钱,闲置智能小米华为手机的一块(这两牌子,真的使不坏呀!华为双摄夜拍,真是有点光就现形),门磁、红外、燃气泄露探头若干。。。

由51单片机组成的外设体系的功能:

1.负责录入所有433射频模块采集到的各种传感器地址。地址为一个字节,理论可带256个探头。
2.传感器发出开关量报警信号,负责将报警传感器的地址通过WIFI发送给手机。地址为一个字节。
3.传感器发出模拟量信号,负责将报警传感器的地址和模拟量的值通过WIFI发送给手机,两个字节,地址+数据。。
4.外设如遇到警情向内网监控手机地址发布警报,也要向多个外网手机地址发布警报。
5.外设要实时掌握外网手机的IP地址。
6.外设可以设立多部,方便覆盖信号不好的区域。
7.手机对外设实行循查制,周期为1秒一次。外设要在0.5秒内完成应答。
8.外设设有三色灯指示,方便查看其工作状态。
9.外设大小尽量做小,最好只为一个三孔插头或手机充电器大小,插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方便伪装。。

由淘汰手机组成的智能家居中央处理的功能:

1.平时主要巡检外设的在线情况。根据探头触发一些事件(报警,开门,开关灯)由用户自行编辑探头与事件组合。2.根据时间触发一些事件,比如闹钟,天气预报,催眠音乐等。3.语音识别,触发条件(就像百度音响的小度小度),识别用户语音(讯飞)转成文字,监测文字中的关键字(比如:关  灯、开 电视、开 空调、打电话 ***),用红外发射器 控制家电。
4.特定视频,直接上传互联网。
5.周一到周六8点到17点,如果用户手机未连在路由器上,就自动进入布防状态。晚上23点到早5点进入预警状态
6.想到了我再写吧。

不要小看现在的淘汰的手机性能,赛过当年的奔腾速龙好几倍了,控制个智能家电,感知个居家环境,处理个安防报警,上传点视频文件,我认为都大才小用了呢!

不要因为淘汰手机便宜就蔑视它,其实一部手机的开发和生产成本一点不低,是因为进入民用领域,用量大才便宜的。
就我上面说的 5.5寸视网膜屏幕、十点电容触屏控制、千万像素双感光摄像头、HIWI音响标准、高速WIFI、3G4G自动切换、高速蓝牙、超长待机电池这几样功能,要做到性能不比淘汰手机差,大家用其它任何硬件拼装组装完全做出来,成本都是一部新手机的几倍才行。我不要再讲8核处理器,4G运行内存、64G固态存储器、GPS这些功能、全国家电的红外发射编码库,也不是一个几百元板子能买到的功能。即使买到了,其体积功耗质量跟手机也根本没法比。

网友:
发安卓手机软件用Android studio.

网友A:
做系统并不难,全部WIFI连接做个界面控制而已,麻烦的是外围设备的组合调试,我也很想做个这样的系统,早上报时,定时开窗帘,还能雨天自动关窗,要是连上新风系统还能调控温湿度,要做的测试太多没啥时间搞啊,如果是做成产品销售的话还有动力,自己用就没动力了。

网友:
现在有好几家现成的如米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系统并不难,全部WIFI连接做个界面控制而已,麻烦的是外围设备的组合调试,我也很想做个这样的系统,早上 ...

由51单片机组成的外设体系的功能:

1.负责录入所有433射频模块采集到的各种传感器地址。地址为一个字节,理论可带256个探头。
2.传感器发出开关量报警信号,负责将报警传感器的地址通过WIFI发送给手机。地址为一个字节。
3.传感器发出模拟量信号,负责将报警传感器的地址和模拟量的值通过WIFI发送给手机,两个字节,地址+数据。。
4.外设如遇到警情向内网监控手机地址发布警报,也要向多个外网手机地址发布警报。
5.外设要实时掌握外网手机的IP地址。
6.外设可以设立多部,方便覆盖信号不好的区域。
7.手机对外设实行循查制,周期为1秒一次。外设要在0.5秒内完成应答。
8.外设设有三色灯指示,方便查看其工作状态。
9.外设大小尽量做小,最好只为一个三孔插头或手机充电器大小,方便伪装。

网友B:
手机上班还带着不 带着家里就用不了  不带着和放台专门的服务器有啥区别  有些Android 系统熄灭屏幕就断Wi-Fi,后台还自动清理进程。像树莓派 n1 t1 之类的功耗低arm设备比手机省电 刷个linux系统 跑个docker什么的 贼稳定。恕在下愚见,专门的事情请交给专业的设备来处理,就比如我一直拆的是12mm的螺丝,我用活动扳手行不行?行 但是不专业,没次我都得调节扳手的大小,就不如我买一个12mm的固定套头 拆的省心 省神 。专门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处理,模块化开发 岂不爽 至于淘汰的手机 还是拆字库 做优盘吧 剩下的外壳还能换大盆 换剪子 换菜刀 换儿童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班还带着不 带着家里就用不了  不带着和放台专门的服务器有啥区别  有些Android 系统熄灭屏幕就断Wi- ...

树莓派累积到手机的摄像、录音、屏幕、输入、蓝牙、WIFI、电池,这些功能价格怎么也得1000开外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树莓派累积到手机的摄像、录音、屏幕、输入、蓝牙、WIFI、电池,这些功能价格怎么也得1000开外吧。
...

我理想中的智能家居系统
摄像:家里的监控应该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基本的录像功能应该一直是存在的,录像画面活动的时候 录像系统会提交给我的家庭服务器,家庭服务器通过训练好的人工神经网络识别是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比如 我的宠物,或者家里来客人了 客人是谁 客人带的什么东西
录音:见上述摄像
屏幕:低成本情况下 不会给家庭服务器配专门的屏幕,用web端控制 类似homeassistant 需要看相关参数时 手机电脑甚至智能电视,或者浴室的化妆镜子都可以成为屏幕(包含输入) 智能家居的定位绝不是把按钮换个位置移动到手机上,本来我按一下就能打开的等 为什么要先开手机 在开app 。我希望能通过手势或者语音控制加上对我生活习惯的长时间记录训练的神经网络来控制。
输入:见上述屏幕
蓝牙:蓝牙没啥用
Wi-Fi:树莓派集成的Wi-Fi和蓝牙 但是我选择连接网线,亲测网线的稳定性比wifi好的多
电池:电池什么ups的交给太阳能发电系统
组网:家庭内网+zigbee网关+路由+zigbee协议实现的各种传感器、控制设备。一方面减轻Wi-Fi路由器压力,另一方面利用zigbee协议的自组网 自动路由功能 减少用户配置
用手机玩玩行 要想长久使用 省时省力 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51单片机组成的外设体系的功能:

1.负责录入所有433射频模块采集到的各种传感器地址。地址为一个字节 ...

51就算了,扩展之类的都麻烦,起码用stm32,至少扩展方便,以后要加设备可以直接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累积到手机的摄像、录音、屏幕、输入、蓝牙、WIFI、电池,这些功能价格怎么也得1000开外吧。
...

没那么贵,也不需要用树莓派,可以用些其他类似的板子,屏幕完全不需要还占了一半成本,直接远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想中的智能家居系统
摄像:家里的监控应该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基本的录像功能应该一直是存在的,录像 ...

有钢铁侠的贾维斯千分之一的性能就行了,哈哈

网友:
用废旧手机做不如淘个RK3288的平板,能刷linux不是什么都解决了,屏幕输入蓝牙wifi都有,linux编程也比手机方便,性能也更好一点

网友:
另外提醒下,很多手机的MAC都不是固定的,每次联网都会变

网友A:
刚开始没理解楼主的意思,是要拿手机当中控的意思吗?这个我觉得还是用台普通电脑做中控比较方便,手机用来管理这样比较好,电脑不用大的,迷你的就行,加个UPS也不怕断电,小电脑不耗电的很多。另外说你的外设准备怎么供电?全用电池的话不加电量检测恐怕不行。另外看了下你的应用场景,感觉很多不需要中控介入,直接单片机或者程序就能处理。报警的话是肯定要用流量卡的,用wifi不保险。

网友:
希望开发一套基于智能手机为中控的人造卫星发射系统。

网友:
开发一个IO控制的软件和板卡就好了.用电脑的话直接买IO卡做简单很多

网友:
等两年吧,华为的鸿蒙成熟了就可以啦

网友:
小米的小爱同学可以办到

网友:
楼主说的俺好向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没理解楼主的意思,是要拿手机当中控的意思吗?这个我觉得还是用台普通电脑做中控比较方便,手机用来 ...

用小电脑加UPS,这得多大体积,怎么隐藏。你打算让小偷直接打包带走吗?

话说我发现很多门头店里的监控一体机就在吧台下面,小偷进店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完全可以把监控一体机搬走呀,起码也值个三头二百的,贼不走空的原则不能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