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顶基站捡的连接线,猜下铜套怎么装上的

楼主(2019-08-24):
---------------------------------------------------------------------
190829更新:
还是坛友见多识广,偶以为是通讯设备上用的,没想到是尼康B接口的快门手柄连接线
这头一毛一样
估计是前一批摄友留下来,可惜偶也用不上
---------------------------------------------------------------------

就是在那风月无边的山顶基站亭子里捡的

等风声过了,再摸出来看看

一端是2.5的3段式立体声插头

另一端是个L形插头

还是歪把子

翻过来

10针的镀金端子
发财了,金戒指又重了一点

端子上还有锁紧铜套

自然是活动的

铜套和塑料护套之间缝隙非常小

从另一侧看也是

那么问题来了:这铜套没套套的伸缩功能,它是怎么套上去的?
2楼用来揭秘

楼主:
揭秘了

注意到这里有缝,另外线束护套是有点软的塑料

多别几下,口子就大了

内部结构类似USB、耳机插头

也就是说,是先套好铜套,再焊线,并保护焊点,最后护套注塑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A:
应该在塑料成型前就套上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塑料成型前就套上去了吧

固定插针的塑料护套?
这样注塑可不行

网友:
套好后,热压

网友B:
同意,估计就是热溶

网友C:
风声过了么?
套上再注塑线那一端?

楼主:
热压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估计就是热溶

超声波焊接?

网友D:
謝謝分享,原来这样

网友E:
像航空头这类的连接器锁紧环基本都是从后面套进去的,只有BNC、F头那些才是从前面装进去的。

网友F:
我去过不少基站机房,怎么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线?

网友:
顺出一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声过了么?
套上再注塑线那一端?

是的,偶觉得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不知道如何套进去的,好象要加些滑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航空头这类的连接器锁紧环基本都是从后面套进去的,只有BNC、F头那些才是从前面装进去的。 ...

嗯嗯,只能后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原来这样

只能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过不少基站机房,怎么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线?

不知道,可能是通讯调试设备用的

楼主:
嗯嗯,在上面装天线的水泥桌子上捡的,第一帖里说了的

网友:
尼康相机的10针插头。。。别Y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