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储存颗粒

楼主(2019-08-24):
手头有两个坏掉的固态硬盘,看大伙拆颗粒自己做优盘,很是心动。打算拆颗粒,求推荐,适合什么样的主控及其套件。

网友A:
闪迪那个可以放弃

网友:
查查电压,或者某宝直接搜索这个颗粒,店家应该有推荐的主控板,这样应该就能找到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那个可以放弃

为什么?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什么原因?

1,闪迪很多搞不清型号
2,打胶的芯片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