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OPPO R7S换屏副厂屏还是不错的

楼主(2019-08-24):
『X折腾』OPPO R7S换屏副厂屏还是不错的
咨询了马宝店老板,有分两种屏,中框比原厂厚,总之很容易区分原厂或后换屏
同事的手机,屏幕坏了,但是接电话有反应,说明屏幕挂了,但触摸还是正常的。

也就磕到下面的外屏

后面是粉色的,女孩屏,他老婆用的。

马宝货,170元,3天左右到货。

都说了不要工具不要工具,这几年来帮同事朋友换的屏幕和电池,收到的配件可以开五金店了。

新屏没有OPPO标,旧屏相对暗色一点

新屏自带被胶

拆了半天,才发现拆不开,原来上下分别有暗藏玄机

旋下螺丝终于卸下后盖

要拆主板必须破处

电池,貌似挺新的

没有拉胶的地方,只能用卡片慢慢拆下电池

继续搬板

一点点拆拆拆

终于拆好,对比一下屏幕

测试一下新屏幕,建议全屏触摸测试一下

原路装回配件

新旧对比

原屏幕与旧屏幕,厚了大概2mm左右。

200内搞定,R7S 4G运行内存,还是可以尝试修复的。

网友:
又让同事省了100块钱。

网友:
修手机的路过,ov的电池直接按提示拉边上的拉手电池就起来了,不需要卡片,这个机原屏是三星屏,买的屏是背光液晶仿屏,算不上副厂,

网友A:
取电池这部最难

网友:
这个屏幕实在是太厚啦。应该换那种所谓得元屏。实际上也不是原厂屏幕,只不过背光不同。微微得比原厂屏厚点。显示和触摸感觉上差不多。实际肯定没有原厂得好。 如果有合适拆机屏幕可以弄个 算是除了售后最好的屏幕啦。

网友:
好技术,妙手回春!

网友:
排线在电池底部好评,我的荣耀6X排线在电池上面,换电池得把排线先抠下比较麻烦。我的屏幕也裂了一道痕,是电池鼓包顶裂的,考虑到机子使用两年多了,也差不多要淘汰了也就没打算换屏幕了。

网友:
技术活啊,羡慕手工

网友:
2mm的差异可不小了

网友:
还好不是大屏占比全面屏技术,我的N4s和z17mini两个都换电池后出问题,N4s换电池后话筒故障,z17mini换电池后听筒故障。

网友:
之前换过oppo r9s的屏幕,也是比原装的要厚,并且屏幕质量不如原来的,有漏光

网友:
一顿饭是跑不掉了

网友:
摔一下就黑掉的应该是三星led屏

网友B:
请一个月后再发表感想。。。

网友:
这山寨手机屏坏了还有啥好修的

网友:
好人好事好坛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电池这部最难

楼主没找到方法而已,边上那个提手一拉就完美的起来了,比苹果那个胶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一个月后再发表感想。。。

过来人的回复。看来是有故事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一个月后再发表感想。。。

我同事也不玩手机,感觉还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一个月后再发表感想。。。

很同意,白花钱,用用就不想用了,和原屏幕没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