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宝石坚定手电,不锈钢的,

楼主(2019-08-24):
做工异常的好,用料很足,白光黄光紫外线,亮度也高,不锈钢的很重,手感好,小巧玲珑,爱不释手,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赌赢一块毛石就行了。

网友B:
能用上不锈钢的比较少见,我以前买过类似的,都是铝合金镀层氧化工艺,只是验钞灯珠好像韩国芯片晶圆。

网友C:
能玩宝石的肯定舍得买这不锈钢的.

网友D:
不锈钢散热一点不好,但是手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玩宝石的肯定舍得买这不锈钢的.

都是渣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上不锈钢的比较少见,我以前买过类似的,都是铝合金镀层氧化工艺,只是验钞灯珠好像韩国芯片晶圆。 ...

确实比铝合金高档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

拿到手里好很多,有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散热一点不好,但是手感很不错

用几分钟就很热

网友:
灯珠竟然是三粒

网友:
灯珠下面那块是铝吧?如果换成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