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继电器

楼主(2019-08-24):
拆机拆下的继电器,看看性能如何

双刀双掷的继电器

测一下,常闭触点的接触电阻,大约是20毫欧姆一下

另一边

另一个

通电,使常开触点关闭,电流是25ma,相对来说还是很小的
大家知道还有没有更小驱动电流的呢?

触点接触电阻,也不到20毫欧姆

减小驱动电流到20ma

触点接触电阻变大了,看来还不能一味减小驱动电流

网友:
许多继电器面上标有示意图的

网友:
各种仪器挺全的哈

网友:
由于触点表面金属氧化膜的原因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不是固定的,接触电阻大小与触点上通过电流的大小有关,电流小接触电阻就大,有些大功率继电器触点在微电流情况下接触电阻是非常大,所以实际应用中继电器的选择并非触点功率余量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