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式理发器刀头拆解修理,型号PC-660

楼主(2019-08-24):
昨天想在家剃头,拿出电动理发器开关一试,声音好大,刀头可以动,打开刀头一看都散架了,就拿出备用刀头一看也散架了,仔细一看固定弹簧的塑料老化了,用不成了,就在刀头上钻了两个1mm的孔,装上一个铁丝或钢丝,把刀头弹簧固定住,装上刀头部件,刀头就修复了,加点机油装上理发器一试,蛮好,供大家参考,如图。

网友:
我也是这样修的。好使,铁丝缝隙加点胶,防止叼头发。

网友(2020-03-11):
不错不错,这个方法好

网友(2022-09-27):
完美拯救。康夫的设计也是这样,断了,配一个原厂的35

网友:
装上弹簧以后,钢丝的那个勾太难折了,操作的空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