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人贴,拆一个很冷门的kosoku直磨机

楼主(2019-08-24):
家里的一个坏的比较老的直磨机,拆开看下是哪坏了

250W,22000转每分钟
显示日本制造

开关上有汉字

应该就是转子线烧了,导致机器损坏

网友:
日产也烧转子?还很新。复活很有难度。

网友A:
估计找不到配件只能重绕下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找不到配件只能重绕下转子,

淘宝上有新配件卖 要150左右,不修了。。。

网友B:
贴纸标签歪的,绝对不是霓虹国的。

也有可能是电路零件接触不好,或者开关故障造成不工作。

转子图片上没有看出明显损坏。

网友:
死马当作活马医,自己绕一下转子吧,折腾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纸标签歪的,绝对不是霓虹国的。

也有可能是电路零件接触不好,或者开关故障造成不工作。

标签估计是用歪的
楼主先检查一下开关通断是否正常,再检查线圈绕组

网友D:
名牌上那个“回”是什么意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名牌上那个“回”是什么意识?

双重绝缘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估计是用歪的
楼主先检查一下开关通断是否正常,再检查线圈绕组

通电试过了的,有反应,嗡嗡的声音,还有点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