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四贴K9OKGY8S7M卡在pretest

楼主(2019-08-24):
SM2258h四贴K9OKGY8S7M一直卡在pretest那里,想请教一下论坛大神这是什么问题?跳线和改电压都试过了,都是卡pretest。两贴的话全部正常开卡正常使用,就4贴不行。

网友:
三星一般都要调参数

网友A:
200M币太少了,改到2000M币 我告诉你

网友:
8ce颗粒,好像要改FLASHDB里面参数。

网友:
三星的能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M币太少了,改到2000M币 我告诉你

这板子四贴给你2W M币你都搞不定,PCB层数不够,信号线等长不规范串扰太大,按照152的定义布线。。。。。卖家都建议当两贴的使你非要贴四贴,另外多说一点,三星316和镁光272在数据手册上面的定义都是被动过手脚的,比如ONFI的CE减并,三星据说316还设计了CE开关,如果不短接相关引脚的话默认打开四通道,但是板子是按照2CH布线的,就会有冲突。。。。。最后回到楼主的问题上面,建议楼主试试单贴能行不,不行清空再试试,最大不要超过2贴。。

网友:
sm2258h四贴K9OKGY8S7M卡在pretes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四贴给你2W M币你都搞不定,PCB层数不够,信号线等长不规范串扰太大,按照152的定义布线。。。。。 ...

改两个代码就好了,开完能过跑圈,装win10能正常用,这个OKG我开过4贴没你说得这么不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两个代码就好了,开完能过跑圈,装win10能正常用,这个OKG我开过4贴没你说得这么不堪 ...

不知道你从哪弄来的四贴,我测试搜刮来的某大厂四贴板子(正二反二)的贴四贴k9OMG就没问题,贴了这个板子能不能开过就是玄学,偶尔开过了也是圈圈不过。。。然后问这个板子卖家他他第一次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第二次直接明说板子设计问题。。。只能双贴,层数不够是我理解的,后面等长和按照152设计就是设计者说的,因为他们就没拿到最新三星的定义,只能根据经验设计结果经验害死人。。。
听完我吐血999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从哪弄来的四贴,我测试搜刮来的某大厂四贴板子(正二反二)的贴四贴k9OMG就没问题,贴了这个板 ...

那你觉得K9OKGY8S7C能4贴吗?实践都是可以的,群里的好几个群友都开过了,为什么7m就不行?问题在板子的设计问题上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币太少了,改到2000M币 我告诉你

来嘛,怎么改?2000太多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觉得K9OKGY8S7C能4贴吗?实践都是可以的,群里的好几个群友都开过了,为什么7m就不行?问题在板子的 ...

不是OKG不可以四贴,是这个板子不能四贴,因为设计BUG,我弄得大厂原生BGA316四贴的上四片OMG都很随意。。。7C还是7M好像有一种就是不好开的,不过上这板子我就没开成过2贴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OKG不可以四贴,是这个板子不能四贴,因为设计BUG,我弄得大厂原生BGA316四贴的上四片OMG都很随意。。 ...

12年买的830用到14年就降速,拆机上了903。15年那会儿花150买的单面4贴BGA的垃圾新板子,开K9PFGY8U7B开不过,降速才能过。过了几年换成七彩虹的正反4帖板轻松开卡过,跑分超过原板三星830 SSD。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你觉得K9OKGY8S7C能4贴吗?实践都是可以的,群里的好几个群友都开过了,为什么7m就不行?问题在板子的 ...

我说了,这个板子4贴有好几个群友已经开出来了,只是他们贴的是7C,我是7m

网友:
楼主你搞定了吗,我这也又这个板子和颗粒,贴上之后,发现通道4怎么没有数据了呢,2贴的时候还有呢。跳线是按照你图片里的做的。

网友:
4贴316的板子还真的很少见呢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板子如何把Vccq改为1.8V?

网友:
唉,是我搞错了。这个板子默认是1.8V的VCCQ,通过挪动非主控面的一个大的0ohm电阻的位置就可以将VCCQ改为3.3V。

网友(2020-03-25):
兄弟,现在搞定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
4贴的BGA316板子一大堆 问题是贴1颗就速度爆了主控 再贴也是堆容量  速度没有啥提升了  所以那些杂牌盘才做成单贴128G的  不过这个颗粒应该是可以开4贴的 但是你的板子能不能支持到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