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I9228尸体一个,有啥用?

楼主(2019-08-24):
三星I9228(NOTE1移动定制版)尸体一个,之前没坏的,放了好多年,现在开不了机了,不知道有啥利用价值。准备拆机。
想当年,这机子刷机刷得不亦乐乎。

楼主:
主板,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废物利用。

网友:
丢闲鱼卖屏幕,OLED的可能还值个2,30,然后拆主板闪存做U盘

楼主:
wifi天线。剩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无损拆下来的了。

网友:
当年买的水货大牛GT-N7000,后来买了9228板子,无信号的50块,后来自己刷了那个叫啥的,就有串号有信号了,然后换了上去享受移动3G不限流量,现在....移动3G关闭基站了,相比之下还是水货板子优势~~至少联通3G有3-400K
另外问问LZ这机器尸体卖吗?多少钱

网友A:
只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B:
曾也有一台,用了三年,屏幕感觉真不错,
现在是三星一生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池没电了吧

外接电源也开不了机。不过估计是不知哪里接触不良了,用心找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
我手头也好几个,可以拆字库做U盘。需要一定技术

网友:
拆emmc  优盘搞起来 哈哈

网友:
可以换不锈钢脸盆

网友:
看上去像note3~(这里的型号)

网友:
要有原电池或接电池仓电才开机,外接us b供电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也开不了机。不过估计是不知哪里接触不良了,用心找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

接个电流表,测一下开机电流。
看屏幕不小,改成不用电池的车载导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也有一台,用了三年,屏幕感觉真不错,
现在是三星一生黑了!

现在很多也是,我的N4s和Z17mini换电池后都出小问题,好像零几年诺基亚质量特好,但可惜的是系统性能过低,安装点程序非常的麻烦等。

网友:
电池应该没电了,外接电源检测不到电池可能不开机,拆了电池,找个18650接到保护板那里再上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