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飞利浦排插

楼主(2019-08-24):
用了多年的排插开关不行了,粘连断不开电,拆修,手头上没有一样的开关,找了个圆形开关,主要是改装方便,扩下孔就行了

网友A:
和楼主同款 我家里有两个

网友:
这产品不早于小米插座吧!

网友B:
电线好像太细了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线好像太细了点了吧?

够我用了,也不是用于大功率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线好像太细了点了吧?

这个当年0.75平方的国标排插吧

网友:
开关粘滞,涂点WD40应该能好。

网友:
当年所谓的不合格产品 处理过一批

网友:
好多的插孔啊

网友:
三脚插孔那个结构容易松动,插多了就松了,跟航嘉一个德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同款 我家里有两个

面板太厚还是铜片太深,充电器插上总是自己就弹出来了。垃圾东西,京东买了两个都这毛病。设计缺陷。

网友:
有没有感觉2孔的插进去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