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尤利特YD-8113气泵

楼主(2019-08-24):
2013年9月购买,因有只轮胎微漏,2.5压力每月掉0.5,所以每月补一次气,今年初坏掉,加压不上,电机正常。今天有空拆开看看

拆掉气缸4颗螺丝和把手两颗螺丝露出气缸

发现气碗破损

可是气碗上面的叠片敲死在上面,这让我无法换了,这设计不合理,咨询店家告知无配件卖,建议买新

网友:
这一款已经没了,活塞杆是金属的,新款的都是尼龙的

网友:
好像12V的打气泵都是这个原理,用起来声音大的要死!

网友A:
现在很多车都原配有气泵,,比市面上零售的质量好多了,特别是奥迪原配的。

网友:
09年-10年间,买了5台左右这样的,亲戚朋友几个一起用,自己的除了有点小毛病,电源按钮修过,外壳有个塑料件裂了,其他都还正常,可能是我用的次数少吧。也从未拆开过,看来也得拆开看看保养一下了。

网友B(2020-03-08):
同款气泵,我对这款气泵充满了好感,你用了6年,我用了4年,到现在还在用。
而且我用的很频繁,闲的没事就试验各种气压对汽车行驶状态的影响,又有强迫症,胎压监控精确到小数点两位,对不齐就难受。

你这个一看就是一直没上过润滑脂,都干涸了,就这还用了6年。
我是过段时间没事干的时候就给活塞环弄点润滑脂。

前阵子我买了尤利特的新款双缸40,回来后一对比,不能忍啊,比8813差远了。

你这个,去某宝11元买个活塞连杆,原地复活,再战6年。
别买新款了,比这个老款差远了。

网友:
好东西,新款确实是尼龙塑胶连杆,差劲多了,不知道8113c 双缸版本怎么样,期待双缸拆机图

楼主(2020-05-15):
引用 网友B:
同款气泵,我对这款气泵充满了好感,你用了6年,我用了4年,到现在还在用。
而且我用的很频繁,闲的没事就 ...

今天本来想买新的气泵,双30缸 ,交易区推荐款看似不错,发现这个配件有了,就怕不一样,回家重新拆开测量尺寸先,以前没有这个配件的。我用的也频繁,2个轮胎平均2个星期加一次 (慢漏),问一下润滑脂长什么样,不坏了才懒得去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气泵,我对这款气泵充满了好感,你用了6年,我用了4年,到现在还在用。
而且我用的很频繁,闲的没事就 ...

我也是这款,请问配件哪里有卖?淘宝搜索活塞连杆没看到

网友(2021-08-14):
引用 网友B:
同款气泵,我对这款气泵充满了好感,你用了6年,我用了4年,到现在还在用。
而且我用的很频繁,闲的没事就 ...

看了你的拆解帖子,还改了数显,新旧款对比,退了新款,还是老款用料十足呀,刚刚咸鱼上60买了个二手8113

网友D:
微漏气提供一个思路,我的车也是一个胎微漏气,半个月左右补一次气。轮胎拆下来拧下气门盖检查多次均未发现漏气点,最后发现漏气点就在气门盖上,原因是气门盖里面胶圈变形,拧紧气门盖时里面会稍微顶着气门芯,造成微漏气,更换一个内侧有凹槽的气门盖,故障排除。说起来简单,就是想不到。
轮胎泡水检查时,拧紧气门盖再检查,就能发现漏气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车都原配有气泵,,比市面上零售的质量好多了,特别是奥迪原配的。 ...

我碰到带气泵的都是减配的车,没有备胎。没气了只能现场用辣条补胎,然后充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带气泵的都是减配的车,没有备胎。没气了只能现场用辣条补胎,然后充气。 ...

了解下Q5L的备胎和气泵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1081

当年我也拆过一个。

网友:
我也有个同型号,挺管用的。以前原车锦湖的时候,两三个月要补一次,气压肉眼可见的下降,自从去年换了米胖子,半年测一次都不掉气,你说气不气,这不明摆着让我的气泵没用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款,请问配件哪里有卖?淘宝搜索活塞连杆没看到

我刚刚搜索了有个店铺叫四达车品的有卖 直径是30mm  11+5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款气泵,我对这款气泵充满了好感,你用了6年,我用了4年,到现在还在用。
而且我用的很频繁,闲的没事就 ...

我也换了数显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补气了几个胎后就会没打够气压就停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换了数显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补气了几个胎后就会没打够气压就停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

是不是过热导致的。

网友:
14年买的3035H,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漏气提供一个思路,我的车也是一个胎微漏气,半个月左右补一次气。轮胎拆下来拧下气门盖检查多次均未发现 ...

我目前一个月漏0.3bar左右 ,怀疑是铝钢圈接缝轮胎有氧化物,密封不完全,因为多次拆卸补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