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玩意没传说的那么难拆

楼主(2019-08-24):
看图:轻松撬开还裂了壳子掉了渣,400v2.2微法的电容和小巧的变压器不知能不能1a出力,usb口只连了两边2根线不知诱骗器对它咋下手。

网友:
这个明显不是正品的,拆起来自然轻松了

网友:
你弄个原装的试试看

网友:
山上的直接就拽开了,不用这么费事。

网友:
楼主都没见过BOSS,打死的都是小怪。。。。。

网友:
估计不用拆也知道,好像插半小时插座拔掉,能发现空载发热。我觉得正品的旧工业电源好些,但太便宜的有可能会遇到山寨。

网友:
好开的都是山上的。

网友:
这玩意就是假的山寨的绿点,不过在山寨里还算好的。。。正品的话,拆起来反正基本是破坏性的了。

网友A:
拿个原装正品的试试看,假绿点得瑟啥?

网友:
抹布包着一锤子搞定

网友:
想说的话都被楼上大神们说完了

网友:
这山寨货还上毛诱骗器,拆机也不用夹子,用手一掰插头就开了

网友:
如假包换的ABBLE产品,英文没毛病!这个是可以的品牌,理念是好拆,爱坏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原装正品的试试看,假绿点得瑟啥?

“假绿点”啥意思?难道这形状的属于苹果专用的?之前拆过有缺口苹果标的,九牛二虎之力弄开还是破损了,不过那个头比这个重,皮也厚又艮想掰掉一块都难,里面塞满了元件,比这个多了保险丝电阻、221压敏电阻、电感线圈、...等等,usb的4根线都接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