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问一个问题 排插的指示灯为什么越来越暗啊?

楼主(2019-08-24):
新的很亮,然后过一阵就暗了,半年以后几乎看不到指示灯了亮了,现在干脆不亮了(很微弱的亮光),拆出来看是LED的 串220K电阻
电阻是好的  我把LED拆出来看也是好的 就是亮度大大降低了。几乎看不见了,
好几个排插都这样  也不是同一品牌           不是说LED寿命有好多年吗?

网友:
这就是LED和奶泡的区别

网友:
加速老化了

网友:
LED串着二极管,亮度衰减没这么快;如果给省掉了,亮度衰减就快。

网友A:
如果想长寿,LED反向并一只普通二极管,消除交流电高压负反偏,另外把限流电阻阻值加大一倍,改成47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长寿,LED反向并一只普通二极管,消除交流电高压负反偏,另外把限流电阻阻值加大一倍,改成470K。 ...

我一般是串多个1M的不再反向并2极管

网友B:
串二极管后寿命很长,我家里N多排插,改造后好几年了,亮度未发现可见的衰减!

网友C:
我的氖泡的都基本完蛋了,没拆,下次拆给你们看一下!

网友:
我的功率计插着没有拔掉,背光一直开着,现在背光老化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长寿,LED反向并一只普通二极管,消除交流电高压负反偏,另外把限流电阻阻值加大一倍,改成470K。 ...

我研究一下 试试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二极管后寿命很长,我家里N多排插,改造后好几年了,亮度未发现可见的衰减! ...

好的 我试试看 原来还要串二极管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串好  一个二极管不要几分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氖泡的都基本完蛋了,没拆,下次拆给你们看一下!

电流大了。加电阻降电流。

网友:
串个470K和1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