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投影仪改水冷

楼主(2019-08-24):
       前段时间在淘宝买了个贼便宜的投影仪效果一般吧,毕竟才120,能看就不错了。看了一晚上觉得风扇噪音太大,脑袋简直要爆炸,于是寻思着给换个水冷,清净一下。
       改好之后发现LED灯前面的光路原件受不了,用了几分钟投影中间就有个大黑洞,当时比较紧张立马就把投影仪关了,后来寻思着再加个小点的风扇给光路散散热吧,噪音能接受也可以,于是就又加了个小涡轮风扇。
       总的效果还可以,能接受了,但还是不够满意,有新想法了在弄弄。
        本来没想发帖,图比较乱。新人不太懂,哪里有问题,还望大家多多包涵,欢迎大家提建议。
        图来了,后两张是改造前的。

网友A:
真的是水冷,使用前必须加水不然容易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水冷,使用前必须加水不然容易爆缸

水桶一直放在那里不动,提前打开水泵就行

网友B:
桶里再养几条小金鱼啊!

网友C:
没看到水经过散热片的图啊来点细节图看看也好让我等参考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水经过散热片的图啊来点细节图看看也好让我等参考参考啊

就是在淘宝买了个10块的水冷头,把LED贴在上边,水冷头里的水下进上出用个10块的鱼缸水泵推动,原理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桶里再养几条小金鱼啊!

用鱼粪散热能行吗?

网友D:
投影的就是风扇太吵了。家里的轰天炮只有800X600,前几天看到扔的明基也只有这个分辨率,否则捡回去了。以后看看有无高清屏,不知能否换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投影的就是风扇太吵了。家里的轰天炮只有800X600,前几天看到扔的明基也只有这个分辨率,否则捡回去了。以 ...

我看淘宝上,液晶屏比投影仪还贵,感觉没太大换的必要

网友(2023-08-12):
楼主的这个方法不错,就是麻烦些。

网友E:
柜子里还放着一台偏光膜烧了的,都烧了好几个了 。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柜子里还放着一台偏光膜烧了的,都烧了好几个了 。不知道怎么改

先换偏光膜 但是很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先换偏光膜 但是很难

不难啊 现在都是贴好膜的 直接换镜片  不过 老是烧坏 我已经不想换了

网友:
水冷的噪声比风扇的噪声能小多啦,但感觉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难啊 现在都是贴好膜的 直接换镜片  不过 老是烧坏 我已经不想换了

镜片?

网友:
要是用冷却液是不是很耐死

网友E:
对啊 现在都是直接换镜片 贴好膜的镜片

网友:
看完投影正好用这桶水洗澡    环保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 现在都是直接换镜片 贴好膜的镜片

搜了一下 看到了